准备上无副翼,有什么电子水平尺推荐下?没用IP,不要说IP带

楼主(2011-04-14):
准备上无副翼,有什么电子水平尺推荐下?没用IP,不要说IP带

网友:
IP是神马玩意

网友:
IP是哪门东西啊?

网友:
苹果手机。

网友:
电子水平尺在TB上搜一下,应该有很多,但价格相对比较贵

楼主:
IP就是IPHONE的简称啊,IPHONE4就简称IP4

网友:
没用IP ,那 HTC吧
其实去买个山寨的固定在中联上的小玩意儿就行了,用传统螺距尺,比电子的好多了

网友:
把飞机放在靠窗户的桌子上,找把直尺放在桨夹上(我的是RJX,是桨夹是平的),调桨夹零度,看直尺与窗户边框平行,装上大桨,用螺距尺检查最大角度(调遥控器)。我就是这么干的,飞起来没有双桨。反正把飞机放平,找个水平参照就行了。

网友:
用飞越的螺距测量器就很好了,才15元一个

网友:
楼上那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