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刚买的B6充电充不满?

楼主(2011-04-14):
所有的插头都有插好,选择平衡模拟,其它都设置好了,就是充不满单片只有4.0V,
充电器
显示4.2就停了,取下来用万用表测只有4.0感觉充电器测电压总是要多0.2v怎么办?谢谢

网友A:
 参考论坛里修改精度的帖子换上几个贴片就ok了

网友B:
确定电池没问题吗? b6充满一般在4.15~4.17之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了电池都一样。

网友C:
万用表准不准还是个问题!

楼主:
万用表刚买的,电显也是一样的。

网友D:
充电器还是买个好点的吧。

网友E:
严重怀疑万用表。

网友F:
B6总电压过高可以通过隐藏菜单来调节,请楼主试下能否进入:进入调整总电压的方法:按着"dec"与"enter" ,给B6接电,等待数秒钟后即可进入菜单。不一定能调节准,但肯定会好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总电压是准的,就是单片的电压要多出0.2v,所以只能充到4.0就停了。(这里说一下充电器上的单片电压是4.2取下来用表和电显都是4.0v)明天就寄回厂家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