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懂电路方面的兄弟

楼主(2011-04-14):
本人电盲,自己改造或想象的电方面的改造从没成功过,现在想买减速电机用于炮塔旋转和炮管俯仰,看到淘宝上有卖可不知该选择哪款适合我们的坦克?谢谢。3V的空载转速有:
3000rpm,1500rpm,750rpm,500rpm,300rpm,150rpm,
100rpm,71rpm,60rpm,50rpm,39rpm

6V的空载转速有:
34rpm、43rpm、52rpm、61rpm,86rpm,100rpm、130rpm,120rpm,142rpm、200rpm、
260rpm,300rpm、333rpm,433rpm、600rpm,650rpm,1000rpm,1300rpm,1500rpm,3000rpm,
2600rpm,6000rpm

12V的空载转速有:68rpm,87rpm,104rpm,123rpm,173rpm,260rpm,520rpm,
666rpm,866rpm,1300rpm,2600rpm,5200rpm

网友A:
多大比例,有没有炮塔的大齿

网友B:
用6v的电机,rpm的选择,看你需要转速慢还是快,数值越高转速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比例,有没有炮塔的大齿
1/1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6v的电机,rpm的选择,看你需要转速慢还是快,数值越高转速越高。
  如果用12v会不会烧电路板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D:

3V  6V  12V 指的是电机正常运行需要的电压值, 3000RPM   1500RPM 这些指的是电机转速,一般是每分钟多少转。 如果3V的电机,你通12V的电肯定会烧,如果12伏的电机你通3V或6V的电,空载时或许能转,但不会烧。 做坦克用的,你选6V的电机吧,转速根据自己想要的速度选择

网友:
LS所言甚是!同功率下,电压越高的,电流越小。

网友E:
其实舵机改这个最有优势,只要把电位器拿出来在外头调好中立点。正传反转都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3V  6V  12V 指的是电机正常运行需要的电压值, 3000RPM   1500RPM 这些指的是电机转速,一般是每分钟多少转。 如果3V的电机,你通12V的电肯定会烧,如果12伏的电机你通3V或6V的电,空载时或许能转,但不会烧。 做坦 ...
很详细的解说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舵机改这个最有优势,只要把电位器拿出来在外头调好中立点。正传反转都好用。
这位兄弟你的头像上的虫我还以为是我电脑屏幕上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