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入魔请教一个低级问题。

楼主(2011-04-14):
从孩子出生到现在3年没动飞机了,慢慢孩子大了想重入魔。现在新买了一架二手亚拓450pro,因为是组装好的所以飞起来没问题,但因为长时间不玩,一些基本的原理都忘得差不多了,在调试原来的一架亚拓600CF出问题了,想请教各位问题出在哪儿,具体情况如下:
        这架600由于放的时间太长并且没有保养,很多地方包括主轴、连杆都生锈了,为了省事买了一个全新600N旋翼头、金属尾桨夹换上,其他部位基本没动,按照仅存的一点儿经验调机,十字盘水平没问题,idle时螺距上下十度,悬停是-2,5,10。现在的问题是飞不起来,当油门推到飞机快要离地时飞机就会猛然左倾,不管怎么向左修舵都没用处,只能收油停下来。我分析应该是尾桨的旋转并没有抵消主旋翼顺时针转动产生的离心力(记不大清原理了,大概是这样吧。),所以有几个低级问题想请教一下:
  1、 600N的旋翼头能不能用在600CF上?
  2、尾桨的旋转方向应该是怎么样的?现在的旋转方向是从机头到机尾,我观察过那架450PRO,是这个方向。
  3、我的遥控器是9x2,接收机是10ds,陀螺仪是401,那陀螺仪感度线应该插在哪个通道?  遥控器的感度如何设置?
  4、还可能有别的原因造成这个现象吗?请各位DX帮忙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1,600CF,和600N互换应该问题不大。
2.尾桨是逆时针旋转的。
3.没用过9*2.
4.控制模式是否设置正确,不启动发动机推一下油门到头看十字盘是否平行!

网友:
还有就是脱落的设置是否反向,这点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0CF,和600N互换应该问题不大。
2.尾桨是逆时针旋转的。
3.没用过9*2.
4.控制模式是否设置正确,不启动发动机推一下油门到头看十字盘是否平行!

感谢回复。
这个逆时针是站在飞机机尾左边还是右边啊?

网友:
主翼顺时针转 对尾左侧观望尾翼顺时针转 右侧观望尾翼逆时针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翼顺时针转 对尾左侧谢谢观望尾翼顺时针转 右侧观望尾翼逆时针转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