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鉴定好盈40A真假 及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4-14):
电机XXD2218 3680KW 东西全是新的
昨天刚装好450  准备飞 的时候 刚开始还很正常 大概在地上爬了几分钟把  结果再次启动的时候 电机开始 一卡一卡的 像是被东西卡住一样 转数慢的都可以看的见

  以为是没电了(ESKY15C.还是20C我也不知道。后来一测有10V多)换了个新的花牌电池有11V多20C2200毫安  还是老样子  把齿轮拆下来 无负载 也这样  ....如果把油门推高 一会儿  会闻到一股味道   电调很热 但不烫手  电机发烫  过了N久插上去变好了   等过了N久又变回一卡一卡的  后来查资料才知道电调那个磁环是有用的(我以为是没用就拆下来了) 装上去后也这样 时好时坏(接收离电调超过5CM..我重新设置了一遍 低进角..超温柔启动.低压保护阀值低..低压保护:逐渐减弱动力)

    早上起来又试了下  正常了 我遥控摇杆拉到最低 再推又一卡一卡的了   电机转数正常的时候不发热 或者温热  不正常的时候发烫(电池全是新的 未冲放电三次)

  香蕉头我叫电工焊的 我在旁边看着

  排除干扰 排除电池问题  排除香蕉头虚焊

  我在想是不是好盈有假  看了厂家发的真假的帖子  就那个电容我是两个是不一样的 线和鹰的翅膀都是真的

   上几张图 请大大门鉴定

楼主:
刚才用好盈电调接上,esky400级电机也这样,转数慢,且震动

网友A:
返修吧   正品就要享受正品的待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修吧   正品就要享受正品的待遇

你是说是正品?

网友:
是正品,线上没有 VW-1的标志

楼主:
昨晚拿SEKY的25A(应该是25A吧)电调用铜线连接XXD电机(ESKY电调接头小XXD电机插头大) 运转正常 中间还切断了电源重新连接N次 均正常 确实是好盈问题  郁闷的是好盈开关机音乐正常

网友B:
LZ请参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电调上那两个电容,请注意看,比较一下。

另,建议LZ使用标点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请参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4300&extra=page%3D1
电调上那两个电容,请注意看,比较一下。

另,建议LZ使用标点符号。

再看电容 又好像有点不一样 不拆开 很难确定   习惯用空格代替标点符号了

网友:
這電變照片很清楚,辨不出真假,iz返廠確認真假後,請記得回貼

iz返廠確認真假後,請發個短消息告知~~thank!~~(真假難辨)我估記是真的.我對嗎???

网友:
初步看这只电调应该是真的,我也有一只这种版本的(3.2版),目前飞450很正常,油门缓启动很明显,较老版本有明显改善。
LZ遇到的这种情况,估计这只电调可能有问题,换一台飞机试试看?如果还是这样,那么可以确定电调有问题,再返厂维修。

楼主:
已经返厂了  是真的 卖我电调的是好盈的代理商(发帖后查资料才知道的) 已经给我换个新的  货在路上

网友C:
返廠是自己寄回,還是寄回商家代轉好盈,是送修好盈原廠並由好盈原廠發新貨給您嗎???

返廠是自己寄回,還是寄回商家代轉好盈,是送修好盈原廠並由好盈原廠發新貨給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返廠是自己寄回,還是寄回商家代轉好盈,是送修好盈原廠並由好盈原廠發新貨給您嗎???

坏的电调是寄回厂家。代理商直接寄个新的电调给我。因为我电调是刚买的,修理是需要时间的,代理商为了不耽误我使用,就给我寄新的了

网友:
看来还是老款的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