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减慢舵机的转动速度?

楼主(2011-04-14):
准备做垂直起降飞机,打算用20g舵机将64涵道转动90度
但是速度太快,力量有些不够
请问如何减慢转动速度,提升力量,同时转动角度不变,依然能达到90度?
增加齿轮不可行,舵机里没有多余的空间
或者推荐一款90度行程以上的舵机也可以,两秒钟转完90度都没关系

网友:
一般舵机不能满足您的要求

可以用360度旋转的舵机在外面加齿轮减速。

网友:
听说有一种收放起落架的舵机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舵机判断位置是根据电阻值吗?
如果是根据百分比
那么在电位器两端引脚分别串联等大的电阻,将总阻值加大一倍
电位器一般可以270°转动,现在增加到180度应该没问题
请问这样可以吗?

网友:
买大扭力舵机把,力量大了速度就慢了。

网友:
 LZ要垂直起降?我觉得你应该考虑那几个舵机用遥控的侧扭来控制.一般好遥控都有.那样你手来推象多慢就多慢.想停哪就停哪..多了还可以回推一点.你甚至可以保持45度角推着走.

网友:
帆船舵机输出轴加减速齿轮不知道行不行?
或者把普通舵机电位器外置,去掉内部限位开关,舵机输出轴加减速齿轮驱动负载。

网友:
舵机是按照电位器的旋转位置来反馈的

引用 楼主:
舵机判断位置是根据电阻值吗?
如果是根据百分比
那么在电位器两端引脚分别串联等大的电阻,将总阻值加大一倍
电位器一般可以270°转动,现在增加到180度应该没问题
请问这样可以吗?

现在舵机用的一般是小角度电位器,理论上可以用300度电位器来增加它的旋转角度,但是,必须把里面齿轮和限位作修改。一般舵机输出轴是有限位的。

网友:
"慢转动速度,提升力量,同时转动角度不变,依然能达到90度"从这个看,LZ是想用转速换扭矩,可是扭矩大了,电机、齿轮就相应的要大,尺寸重量也就大了。能满足你这个要求的,就是标准舵机啊 ,又慢又有力(跟微型舵机比)只要你受得了那重量。

网友:
只有换舵机了,一般舵机的减速比是固定的,不可能通过简单装置达到转速慢力量大的要求,直接换大力舵机就行了

网友:
拆舵机 用蜗杆减速

网友A:
顶级设备都有延迟功能,就是象搂主说的功能,象以前的大九。

网友:
LZ 可能想做类似F35的飞机,选择180度舵机,好的便宜的都有。控制可以用上面朋友说的侧面推杆,也可以设置舵机输出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级设备都有延迟功能,就是象搂主说的功能,象以前的大九。

 我的10C没找到这功能.所以只能用很顺手的侧扭

网友:
没试过,哪种遥控器有呢?我的是天九S,10C也没?

网友:
6 楼的意思是 用一个比例通道控制舵机而不是开关通道

楼主用的什么控阿

网友:
一般天地9以上的控两侧都有两个旋扭.拿控时食指很顺手的就压在上面(仅限于大母指手法 ).主要是方便在控制两个杆的同时能再控制其他的.也解决快的问题....一般我装收放轮或FPV云台都靠这两个侧扭..还有矢量涵道口在不联动时也可以.

网友:
有120度的舵机

网友:
楼主描述 的不太清楚

你说的是这东东吗? 看我的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7113

楼主:
我用天8
比例通道倒是有,但还是觉得开关方便一点
楼上前辈的这个作品正是我需要的,但淘宝卖得太贵,自己又不会做
成品图上的外接元件不止一个电阻吧?难道是两个电阻组合起来用的?
再就是程序如何写入到芯片中,没学过,还真不了解
调节电阻值应该可以调节速度吧?如果要5秒钟转动90度,那么阻值应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