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最爱SU34

楼主(2011-04-14):
SU34是我飞了很多涵道机后决定一直飞下去的机机 :飞行姿态优美、外形尺寸合适、像真度高、动作灵敏、双涵道、双360矢量、收放起落架------我现在把动力改成6S的70涵道,推力大增、推重比远超过1,目前正在练习吊机 。不足之处:平尾最好改成全动,像真度更高,起落架太脆弱需要改进、最好采用蜗杆收放,主机翼连接需要改进加固---曾空中折翼,电池仓要改到上面来---现在换电池很不方便,布线不灵活。总的来说SU34是一款好机机。我已经飞了两架了,准备装第三架 。

网友:
我也是这款飞机,可以已经修修补补无数次。没有楼主这么新。打算再去搞一架。就目前的双64,3500kv电机来说,推力一共才1.4KG左右,吊机还是很困难。不知楼主用的6S电机是什么型号呢?电调和涵道需要换么?推力能有多少?

楼主:
涵道、电机都要换,60A电调,6S-2600电池,推力大概是2.7KG。这个电机淘宝上没有看到卖,是我另一架大飞机上的。

网友:
dddd

SU34我都飞了11个月了 还基本完好 我自己改了电动起落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牛人啊  。我的也飞了10个月了,前几天练习吊机时失控炸了 。

网友:
涵道机 一般不做动作 那是不会炸机的吧。。个人认为

网友:
我的桨机一月一炸,涵道摆在那里还没有飞过。
佩服楼上能飞11个月的老兄。

网友:
引用 楼主:
涵道、电d机都要换,60A电调,6S-2600电池,推力大概是2.7KG。这个电机淘宝上没有看到卖,是我另一架大飞机上的。

涵道还是64MM的?还是换成更大的了?换了涵道好固定么?2600的电调能飞多久呢?期待楼主能展示下吊机视频。

网友A:
ddddd

引用 楼主:
牛人啊  。我的也飞了10个月了,前几天练习吊机时失控炸了 。
d
吊机没试过  不过离地1米 不到 做眼睛蛇动作到做成功过
http://www.56.com/u48/v_NTAwMDc3OTc.html在最后那点是亮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眼镜蛇太温柔了

楼主:
我最长吊机10秒,一般3-5秒,还在练习中。70涵道

网友:
6S/2600电池巨重应该有400克以上,容量只有2600mah,在加上双涵道,应该每趟上天撑不过2分钟….,不过飞机是真的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d
吊机没试过  不过离地1米 不到 做眼睛蛇动作到做成功过
http://www.56.com/u48/v_NTAwMDc3OTc.html在最后那点是亮点

看到你最后这点,就让我想起了我的SU34第一次试飞。新机不熟悉性能,起飞时舵角拉太大,直接垂直就起来了,到10米高做了一个360度空翻,正当机头向下猛冲时,3米高的位置又拉回机头向上,不过技术没你那么好了,没能让飞机平稳着陆,最后还是机头向下掉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