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调问题

楼主(2011-04-14):
1、新电调校正油门行程时,要不要装上
电机
?
2、不装电机,电调无声,装上电机,电调 嘀 嘀。。。声不停。推油门电机也不转。
是电调坏了,还是电机坏了?

网友A:
 lz 是五级士官啊,真看不出来啊!
电调自己不会发声的,是靠连接电机电机来发声的!你的问题可以看下是不是控里的油门调了反向啊,最低油门处进入了设置模式才会啾啾响啊

网友B:
滴滴响个不停是检测不到油门信号。若是华的控,需另一个电调供电后设置,本论坛有不少帖子介绍,请搜。

楼主:
丢丑了,忘了对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