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弯了四轴

楼主(2011-04-14):
FY90Q继续调试,X模式总是在右前左后两方向抖动,参数调节没用。电机高度偏差应该也不是很大,找不出原因啊~飞得随意了居然把铝合金管子炸弯。。。又得开修了

网友:
正常!
呵呵,
我的铝圆管炸坏,换了铝方管,也炸弯了。
开始用你那种脚架,炸了20多只桨,都炸怕了,
现在换了脚架,很少炸桨了

网友:
把横滚和俯仰的感度再调小点,横滚控制左右,俯仰控制前后,我的横滚和俯仰都在9:30的方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逆时针是值变大啊~你的9:30估计是老大了吧~明儿试试看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逆时针是值变大啊~你的9:30估计是老大了吧~明儿试试看先

有的板子是顺时针变大,有的是逆时针变大的

网友:
呵呵,我的机架用的不锈钢方管,质量300g。管子就没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