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650 开机自检通过 但不锁尾 求老鸟诊断

楼主(2011-04-14):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死陀:funk: :funk:
其他用过gy650的模友 所谓的死陀是不是这样的现象?
[wmv][/wmv]

网友A:
既然陀螺仪已经成功起动,那么没有进入锁尾模式的唯一原因就是发射机给的信号

网友A:
请楼主仔细检查感度通道的信号,

楼主:
刚开始装的时候 开机自检通过 然后转动飞机 尾桨会变动 来修正偏位 现在转动飞机 尾桨不动

网友B:
设置左右行程

楼主:
左右形成设置好的没有动 这种情况是偶发性的
有时候转动飞机 尾桨随动 过一会 断电再通电 再转飞机尾桨不动

网友C:
看来不够成熟啊

网友D:
老问题了,很多魔友都遇到过,到飞越板块去问吧

网友E(2011-05-21):
我正为这发愁呢

网友F:
这个不是设备的问题,是你对你自己的设备如何调试还不清楚, 我的那个如果感度为O 就会出现这个状况

网友G:
没用过的会以为是感度设置到中间了。用过的都知道是陀螺抽了。解决方法,和初始化不能是一样的,长时间放置后重新初始化。我目前没发现其他的方法能解决。

网友E:
我的也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放了一小时后,毛病自己好了,一切正常,哎。有点担心要是飞机场离家几十里路,开着车到了以后,忽然出现这样的毛病,或者在空中忽然。。。。。。。越想越害怕。。。。不过,GY650不出毛病的时候表现还真不错。

网友H:
检查感度通道,到通道状况下看看感度通道的条状有大概50么有.就看你打遥感的移动状况就和没感度值一样. 这陀螺象GY520感度越低滑块越慢,感度越高越快,

网友I:
我遇到过一次,是左右行程没设置号。

网友J(2012-02-16):
我也是遇到同样问题,不过是在ZYX上,时有时无,只要正常上天,空中就不会突然出问题,求解决!

网友K:
标题
手中gy550一开始使用很棒,几次轻微炸鸡后出现lz一样情况,设置、感度切换都没问题,唯独尾舵机无任何反应,更换舵机依然。拆开检查发现,所有的接线接点明显虚焊,其中尾舵输出线的正极红线轻轻一碰就脱落了,重新焊接装好后,故障排除。
建议楼主拆开检查接线焊接情况

网友L(2012-04-16):
我也也是好像这种情况!
舵机摆动很小!也不锁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