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V2 失控掉到水里

楼主(2011-04-14):
请教高人450失控到到湖水中侵泡了16小时才打捞上来.电子设备(401+9257    65MG*3  电调 电机该如何清理和机械部分,)

网友:
电子拆开用无水酒精清洗,烘干在通电检查损坏情况,机子轴承全部换掉

网友:
 我你摔下去的时候肯定是通着电的~如果是这样那节哀顺变吧…

网友:
全报销了…

网友A:
轴承不用换的,我是24小时打捞上来的,只有陀螺和尾舵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不用换的,我是24小时打捞上来的,只有陀螺和尾舵完好

敢问是如何把螺丝垫圈摔坏的

网友:
呵呵,又一位喜欢玩水的,我飞飞机看到水都是跑得远远的。

网友:
水火无情

网友:
又一爱好者加入水上运动.

网友:
接收和电调死多多。。401不防水。。死多多。。舵机 清洗后凉干。。

网友:
 又一个入水的

网友:
潜水的感觉不错

网友:
今天早上看到一个700洗澡了2天把 呵呵 晚上睡觉又看到450洗澡16个小时···幸好我玩水  常在水上飞 迟早要洗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