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DS800做2米电滑的副翼平衡成功爽飞

楼主(2011-04-14):
昨晚将450换下的锁尾装到了2米的电滑的副翼上,做平衡用,本人用的是天8,天8在固定翼模式下,5通道是起落架,默认是D天关,我没改通道设置,将800的数据线连接到副翼上,将5通道的信号直接到5通道上,结果D开关就成了锁尾和非锁尾模式,今天早上一直用非锁尾模式飞,飞的相当的平稳,20多分钟后,因用的9克的
舵机
受不了了,一个坏了,但成功迫降,下午准备换北田数字的舵机再试。

网友A:
你可以把KDS800的感度线接在6通道,逆时针扭就是普通模式,顺时针扭就是锁尾模式,而且感度可调,比你用开关控制好多了。我的控是T8S。

网友B:
顶一个,我准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