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1PRO控的高手请进 帮下忙!

楼主(2011-04-14):
2801PRO控  机机是飞跃450PRO套装5  舵机MG90S 我的是 左手( 上是油门 左右是方向  )  右手是 (上下是升降 左右是副翼)      升降向上推舵机行程大 往下舵机行程很小! 不知道在那里调请高手帮下!!!!!

网友:
跟控的关系不大,控里只能设置行程的大小,就是在混控值中调整,首先在螺距曲线为0,25,50,75,100的时候,油门为中间位置时,把三个舵臂调平,如果这时上下行程不一致,就是要调整D连杆的长度,冰人有个调机的帖子,很有用,你搜一下吧。

楼主:
上面问题解决!!!!!谢谢!
现在还有个问题 尾舵的行程太大了在那里能把尾舵的行程设置小啊!! 请说下具体在那设置!本人对控还点都不了解!!!

网友A:
不知道你用了什么陀螺。。。
一般尾舵行程量在陀螺里设置的,你看下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了什么陀螺。。。
一般尾舵行程量在陀螺里设置的,你看下说明书。

正解!

楼主:
GY650     我晕了 !!昨天陀螺都还是好的今天通电陀螺不自检了!!!!!

楼主:
关了等了几分钟开又好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