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KV值与 工作电压关系初探

楼主(2011-04-14):
测试所用电机型号: XXD2217.
极无刷。
        测试用电子调速器:好盈40A             转速表:台湾吉瑞
        电流表:电子式万用表
                 转速和电压必须在电机运转稳定后同时测量。

  猜想电机KV值与绕组匝数N之间成反比例关系: Kv= A/N
(A
是系数)
     如果式子
Kv=A
/
N
成立,那么得到 A = Kv×N
并且A是一常数
带入上表中数据进行验证:

        由此可见,对于同一个无刷电机,KV值和绕组匝数N的乘积是常数。说明他们之间是反比关系。

楼主:
本测试结果的意义:如果螺旋桨和电机不匹配,可以 改变绕组匝数从而改变KV值。 使得动力系统处于最佳工作点。 而不必 用变速器调节工作点。

网友:
是的。

找个任意厂家的无刷(同系列)产品列表都能发现此规律。

说到底还是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楼主:
另一用途:  目前的电动自行车都不能换挡。 如果在电机铁芯上 安装机组不同匝数的绕组(KV值不同)。根据自行车的载重,道路的坡度,自动选择合适的 绕组。
       具体的说就是:当车起步或者 爬坡时,电机工作电流比较大,自动切换到低KV 绕组( 转速低,扭矩大)。当车子起步后,或者走平路, 电机负荷小时,工作电流变小,自动切换到 高KV绕组,这时,车子可高速运行。而这一切,都由单片机控制,而且装置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用途:  目前的电动自行车都不能换挡。 如果在电机铁芯上 安装机组不同匝数的绕组(KV值不同)。根据自行车的载重,道路的坡度,自动选择合适的 绕组。
       具体的说就是:当车起步或者 爬坡时,电机工作电流 ...

可惜电车成本也会因此而大增~

网友:
支持,原来是这样。前提是其他都不变的情况下吧?

网友A:
可变KV值电机很早就有模友提出过了
不过仅仅是提出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变KV值电机很早就有模友提出过了
不过仅仅是提出而已

好像说的是我耶。你知道的,小孩生了过后,连去飞飞机的频率都少了好多。
好吧。这个我记心上了,抽空就搞,刚好手头闲置了一套2212 12N的结构件,
就从(6+6)N8P做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支持。搞出来了 给大伙说一声。

网友:
双KV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现成的啊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389281274

不由得想起,当年Lehner(LMT)就是以Delta接法/Wye接法任由用户自便而独步市场的。其实也简单,把所有6根线头都甩出来便是。:loveliness: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目的其实可以从改变联法的方式上改变。起步上坡用星接,平路用三角接,哈哈还不用多绕线。不然槽里绕的满满的多麻烦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目的其实可以从改变联法的方式上改变。起步上坡用星接,平路用三角接,哈哈还不用多绕线。不然槽里绕的满满的多麻烦啊
应该是上坡用三角,平路星接。星-三角起动器在改革开放前,国营厂大量使用。有空气灭弧,有油浸。

网友B:
如果算上星形接法和三角接法,那所能达到的KV,会多到吓人。
两个绕组,就有四个KV,
再把两个绕姐并成一个绕组,又有了2个KV
这样就是六个KV。。。。会不会太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上坡用三角,平路星接。星-三角起动器在改革开放前,国营厂大量使用。有空气灭弧,有油浸。

个人理解,在同样匝数下,Wye(星形)接法KV较低,上坡合适些。Delta(三角)接法KV高,平路易得极速。

引用 网友B:
如果算上星形接法和三角接法,那所能达到的KV,会多到吓人。
两个绕组,就有四个KV,
再把两个绕姐并成一个绕组,又有了2个KV
这样就是六个KV。。。。会不会太搞事了。。

绕组并联只是减小内阻,KV几乎不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算上星形接法和三角接法,那所能达到的KV,会多到吓人。
两个绕组,就有四个KV,
再把两个绕姐并成一个绕组,又有了2个KV
这样就是六个KV。。。。会不会太搞事了。。

折腾啊,这电机得要留12个线头... ...             电机后盖更换不同的转接板改变KV值

网友:
线阻都变了,KV怎么会不变呢?有点理解不过来,
楼上的大大,给点提示吧。。
难道和槽间的换相角速度有关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折腾啊,这电机得要留12个线头... ...             电机后盖更换不同的转接板改变KV值         [/quot

12个线头。。。靠,这工程量可不是一般的大。
六,你的CNC咋样了。。可以搞点小东西了不?

网友:
真不知道哪里来的12个接头, 不就6个嘛,绕组就是一个,只是把电机内部接头全引到外部,方便实现不同接法。

老同志的意思是上坡得加大功率, 平路减少功率, 那么好理解

不过我认为很少人会在上坡时挂高速档的,除非油价在下滑

网友:
确是12个,因为有两个绕组,
一个6N8P,另一个6N8P
合起来其实还是6N8P

网友C:
按这样的思路 一个无刷电机可以上很多个绕组了,也就是分很多个小电机单元了,不就相当于装上很多个小电机, 这样各个电机之间切换,功率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折腾啊,这电机得要留12个线头... ...             电机后盖更换不同的转接板改变KV值    ...

CNC还在收集零件中,不过也差不多了

那个德国佬的网站上的竞速机电机,用的好像都是双Y形并联,瞬间输出功率很变态... ...真正的短命鬼... ...

网友:
这个真的很专业,学习一下

网友:
没有什么双Y并联的说法 那是扯蛋 其实就是角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这样的思路 一个无刷电机可以上很多个绕组了,也就是分很多个小电机单元了,不就相当于装上很多个小电机, 这样各个电机之间切换,功率够吗?

看设计多大的功率了。
如果是2212这样子的,6N8P下,100W功率,拼一拼总归是有的。。

网友:
找到六说的那个双Y形接法了。。
待我想一下,是不是KEKE说的三角接法。。
如果我没有更新,那可能是我又忘了。
11.04.19 -00:24.

网友:
回复 网友C:

幸好没忘更新。
双星形接法,就是双星形接法。不是三角。不信,你画个图,两个独立的绕组,只是星形连接点重合,是构不成三角关系的。
这是六说的那个图。
这些也是

网友:
28楼手工很好。

网友:
只能说

太能折腾了,比我能折腾 , 如果太闲了就多绕几组好了

不知道我这个可以做多少个KV的电机? N个3角并联

网友:
回复 网友E:

支青大大,
这不是我的手工咧。这是从德国的电机网站上取来的图。
我的手工很一般的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也很猛的啦,
这应该是套绕的吧。
槽满率很高呀。线都溢出来了。。
你这个12N的定子打算配多少磁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厉害,看这线绕得

网友:
不管怎么并,电机的功率就那么大,不外乎方便制造高KV 电机 ,用于特殊场合

网友B:
发掘电机最大功效的办法,高转速+减速组是上选

网友:
未必

那是有前提条件下, 比如 电压限制时

网友:
绕多个绕组,会损失电机的功率,不如三角/Y转换来得实际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掘电机最大功效的办法,高转速+减速组是上选

为啥俺的感觉正好相反涅。  低KV、低转速、直驱的多极无刷效率更高。比如各大汽车巨头研发的轮上电机。

网友:
功率和效率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网友:
用多个绕组只为好玩,有没有实际应用价值,暂且不管。。
再多说几句,不过先加个前提吧,就是电压一定,电流不限的情况下
高KV电机(再加些前提,必要的外部物理条件支持,如线材,磁钢居里温度,旋转件离心力支持等等)+减速组可以做到的更高的功率和力效,因为用上减速组,这里肯定有机械损耗。但是经过减速后,力矩会成反比例增加。这样可以带更大的负载,产生更大的拉力。比方一下。2212 KV5000的电机是不能直接带1280桨的。但经过4:1减速后。算上摩擦损耗变成了KV1000,这时所产生的拉力,绝对比2212 KV1000直驱1280桨要来得大。

与Himalaya大大的观点相印证,关于低KV,低转速,直驱的方案,我和六啊,去年曾痴迷于450电直的直驱。
我分别制造了3S版本(KV340左右,具体多少我忘了)与6S版本(KV160左右,具体多少我忘了)的5608直驱电机。在经过测试后发现,高效电机具备的特征是,高电压,低电流,低KV。而直驱与变速与否,涉及到机械的摩擦考量,所以这里不做表述了。
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与GE中 国的电动车方案部门的一位大大聊到,在他们提供给国内几大厂商的方案中,却都是减速方案的。
补发一张电动轿车的轮毂电机图,忘了通过什么途径得到的。

网友:
能量是个狠角色,它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灭。让经过减速组消耗过后的电机还做更多的功,只有一条途径:消耗更多的电能,电压一定的前提下就意味着更大的电流。您可以做个实际测试,同样的电压,带同样的桨,监测两种方案的电流和转速,结果一望而知。电流相等的时候,一定是直驱的转速更高;转速一定的时候,一定是带减速的电流更大。

个人猜想,在电动车上应用减速方案,很大程度是舒适度的考量,减低磁极顿挫感,同时也减轻了因此产生的轮胎磨耗。你知道,无刷电机运转并非恒速圆周运动...... 以往解决这个问题是使用相对电机功率来说质量(角惯量)很大的飞轮,比如各种软盘硬盘录音机录像机的直驱电机。但是这一招在汽车这种动辄数十上百KW的而且绞尽脑汁为减重无所不用其极的场合显然不现实。剩下的也只有高转速小飞轮+减速组这一招了。

网友:
Himalaya大大,我监测过了。。正如你所讲。
但当时的想法是在电压一定的时候,让电机产生更大的拉力。于是乎采用了高转速+减速的方案。尽管耗电大了许多,但力效却非常喜人。
正是由于航模无刷调速用了PWM方波,所以才会是非恒速运动。
但上次听GE的大大说的,他们已经弃用PWM,而用谐波(记不大清了)了。给我讲是波形是圆弧的,而不是带棱角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计能耗就好办了,用高KV压榨电机功率在各种比赛中已变本加厉的使用几十年,各种 Modified组别马达。

这几个帖子里出现了几个词: 效率、功效、力效。貌似我们讲的并不是同一件事。

汽车电机驱动避免用方波是为了通过EMI(电磁干扰)测试。方波的高频谐波分量过多,而且汽车电机的功率那么大,辐射干扰会极其强烈。

网友:
要不先打住,这个贴已经超出楼主的主题计论范围了。。
并且对效率,功效,力效,如果不加条件以限定,是没法做统一量化的比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