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什么飞机好?有图片。

楼主(2011-04-14):
已飞了一年的电动的了,想入门油动的,现在看了几款飞机,不知哪个好?老鸟说一下,谢谢!
小金星的和SKY RAIDER MACHI 40级练习机,TUT练习机三款。

网友A:
这两款貌似区别不大~~LZ已经飞了一年电的了,飞这个没问题

网友B:
个人认为三款飞机都差不多,你就看看空机重量哪个小点了。
因为强度需要,所以油动的空机肯定比电动的重一些,但是翼负载当然是小一点好。
另外考虑到发动机调试的问题,新手不好掌握,LZ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而且发动机的动力要充足了才好上天。

网友C:
飞过小金星40和全球40,推荐小金星,如果技术不是太好,建议买小金星平凸翼型的,很好飞,完成度高,很结实,就是起落架软一些,也许本人技术不好,全球的练习机飞着感觉不好。个人观点啊!另外推荐你可以考虑康克的下单翼练习机,很好飞。

网友D:
TUT的质量比不上其他两款!

网友E:
应该都行已经飞了一年电的了,飞这个没问题
可能有一点紧张不过不不要怕

楼主:
都说小金星的好,怎么SKY RAIDER MACHI 40级练习机比小金星贵好多。

网友F:
我买过其中金星和TU40。
首推金星40,相对而言,质量好。TU40起落架软。
平凸翼型滑翔性能比双凸翼型好点。喜欢做点动作双凸翼型稍微好点。看你喜好吧。

网友G:
金星好,金星40的飞机安装时几乎不用胶水,被誉为:“外场就能装好飞行的飞机”。(当然保险点还是用点胶水)。最关键的是星宇的飞机不管是从设计还是强度或者是做工都非常好。其是教练机都一样,说实在的,能够在现在的模型市场卖教练机的厂家几乎都是大厂家,唯一需要自己去体会的就是厂家是否考虑到细节,我的第一架飞机就是金星,后来到现在飞的教练机也是金星,我是看着厂家对飞机细小部位一点点的在改进和升级的,就连扣铰链拉杆的保险油管都帮你放进去了。可显而知厂家的心思。

网友H:
小金星的整体质量好!
TUT40质量一般!
建议小金星!

网友I:
京商的40级练习机不错,推荐
京商的40级练习机不错,推荐,外观、性能都不错

网友J:
lz劝你最好不要买tut40 那飞机好飞 但是 非暴力了 很容易折翼 我已经折了2架了 lz可以考虑下下单翼的 你都飞一年电的了 下单翼很好飞额 也很好降落

网友K:
tut质量稀烂.全球质量最好.就是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