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大翼面对KT机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1-04-14):
淘宝卖家送了一对EPP翅膀,可惜两个翅膀略有不同,不能做同一飞机使用,请问用下图飞机B的单边翅膀做一个小号的飞机A,既“大玄展比的小飞机”,会遇到什么问题?与常规结构的飞机B有哪些不同呢?

楼主:
这是我那对略有不同的翅膀,一个单薄一点,短20mm,各位大大有没有什么方法废物利用哈。

网友A:
把二个切得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二个切得一样大

弧面的,整体薄1-2个mm ,这要多高的切工呀?

网友B:
可以做双翼或者做2个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双翼或者做2个机

我就是打算做2个小飞机,但做成的机如顶楼图式的飞机A,机翼有点宽,我就是想问有经验的大大,很宽很宽的机翼,对KT有飞机有哪方面影响,会不会有操控难之类的问题。

网友:
做2个小飞机

网友:
呃,不是太合适。

展弦比小的话,飞机不是很好飞的。

楼主:
LS有类似经验?

网友:
灰机就要大。。。大。。。,小的有点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