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坛子里哪位兄弟用过这个数控系统

楼主(2011-04-14):
哪位兄弟用过的。 好用吗

网友:
貌似不错的说。。。。。

网友:
我买了个三轴的  买来只是学习了下   还没有真正的连接电机测试下呢

网友:
w

我就在用,挺好的,价格也便宜,我做了1000多个产品的最大和最小的误差在2丝左右(应该叫极差?),很稳定。当然我的机器上普通的仪表车改的,机器本来就不紧密。我已经有一个了,打算再去买两个。在这里,我要劝大家要DIY数控车、数控铣的最好用成品系统,严重鄙视MACH3,华而不实,基本无用。

网友:
那你编程是手工编程  还是用什么软件编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动输入的

网友:
当然是手工编程了,实用高效

网友:
好像是BHCNC吧,我关注这个很久了

网友:
我们武汉出的,保华数控,我用这个改过一个插床,会用的人很方便,可以用BISC和G代码混和编程,人机界面不是很友好,适和玩的人用,工厂用不是很方便,用串口通信,不能接USB

网友:
价格也不贵1000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