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5i啊 都来看看这个消间隙螺母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1-04-14):
万能5i啊  都来看看这个消间隙螺母是什么原理  比双螺母消间隙有什么优劣势
另外  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是不是双螺母消间隙

网友:
赛刚螺母+弹簧自动消回差,这东西用来D小车床刚好,反正也不要求跑高速

网友:
类似夹头原理收紧消隙,

网友:
赛刚的   不过结构好似是弹簧夹头那种   比较牛b了  国外的吧?

网友:
在二手滩有,试过一下,比较紧。

楼主:
是 国外用的

楼主:
二手滩是哪里?

网友:
这个螺母对丝杆要求比较高    弯曲太大的话噪音也大   速度也上不去

网友:
上边的哪图广州有旧的 一整条才 10块钱  杆上的涂层还在看起来象没用过

网友:
第一次见,结构不错~

网友:
是用弹簧消间隙的吧

楼主:
看来这个结构大家都没太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这个结构大家都没太见过

这种丝杆在3年前很常见,中低速自动弹簧消回差效果很好,丝杆表面光滑一般还有涂层,加上赛刚螺母,比现在很多的车制梯形丝杆+铜螺母都要耐用,缺点自然就是阻尼太大,跑高速对电机有更高的要求
这两年国产滚珠丝杆发展起来了,自然就没什么人用了,不过在二手地摊还是偶尔能够买到

网友:
不是没见过,是没人用了,想见也不好意思见了

楼主:
总算有明白人说话啦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