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鸟请进

楼主(2011-04-14):
1请问传感器敏感度跟,遥控器上的感度是不是同一回事?
2最大自旋速率跟遥控器上dr是不是一样的?
还有我发现你们的陀螺最大的问题是抗震能力差,在低速时震动不大会锁得很好,而且也不飘,但如果玩3D大油门震动大时就会L2R2高频闪动,看上去就像两灯同时亮一样,伴随而来是就是金鱼尾,按照说明书上的安装减震垫问题依旧.

网友A:
感度就是在遥控了里调整
自悬是在陀螺仪里社定的。。
还有你的飞机有机械问题,注意轴承。。3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就是在遥控了里调整
自悬是在陀螺仪里社定的。。
还有你的飞机有机械问题,注意轴承。。3轴
你的是什么控?还我的机子是新的飞越PRO,虽然不装大桨试机的时候大油门是感觉有点高频震动,但起码我的401,和PG800都可以适应这环境,但用上GY650就金鱼尾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