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运转有停转现象 行家请请救助

楼主(2011-04-14):
我的将 用手掂量感觉挺重的   我两块3S2600毫安11.1V的电池并联充满电  全油门一会就没电了   现在担心到时候飞起来后没电了就完蛋了,      我的马达有时候在运转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停转   这是让我最郁闷的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刚启动马达小油门运转时  会出现  咔咔的声响    小油门或中油门 有时候会有一个马达停转  还请高人指点  会不会是线路连错了啊??

网友:
是不是缺相哦

网友:
:funk: :LZ:我也试过电机突然停止的现象,后来更换了大一号的电变(怀疑是电流瞬间超负荷、电路起保护了),就没有再出现。。。

网友:
看一下线路设一下电调检查一下电机

网友:
我也有过同历,是虚焊造成的。

网友:
用替换法换个点调试试,要是故障依旧,那就是电机某个线圈烧断或虚焊,如果是这样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停转的时候电机发热。。

网友:
1.虚焊造成缺相。
2.电池放电不足。
3.电机本身有问题。
小油门或中油门 有时候会有一个马达停转,重点检查停转电机是否缺相。(只接一电机一电调试)

网友:
主要还是缺相。不过可能是线圈的漆包线因长时间使用后出现老化,氧化,和高温。使漆膜变薄变脆,再加上大电流大负载后线圈击穿导致短路造成的。

楼主:
什么是缺相啊

网友:
哥们,能不能把你这个飞机的图纸给我一份。谢谢。475039239@QQ.com

网友:
LZ求图纸一份 谢谢。279018357@qq.com

网友:
楼主求图纸一份,64666357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