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解装飞控的直升机可以在多高id位置悬停不动

楼主(2011-04-14):
如题

网友A:
不知道下面图的高度能达到要求不!这是DJI去珠峰实验的时候拍的!后面是珠穆拉玛峰!
其实就是飞机的动力以及结构来决定能飞多高能定在多高的地方!对DJI的飞控来说原理上只要在大气层或者GPS卫星以下都能控制!

网友B:
这么高怎么看JJ啊

网友C:
不用看JJ,看显示器。取决于空气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