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动力头的设计,请指点

楼主(2011-04-14):
RT
按照C12规格的ER11刀杆作为主轴设计,100mm的刀杆长度

前支承考虑自行装配的问题,选用3201的双列角接触球轴承
后支承同样考虑安装问题,采用6901滚针轴承

我主要在考虑后支承是否应该改为深沟球轴承,可能会改善主轴轴向受力性能,但是维护性会有下降。

主轴图纸

主轴图纸

网友:
后轴承的选择不合适。

网友:
都是球轴承就行,没有多大力,要是轴向力太大的话可以考虑锥形滚子轴承,那是正路

网友:
结构 已经很不错了

楼主:
锥形滚子轴承……12的内径就是个悲剧啊,圆柱滚子都没这么小的,可以上锥形滚子我就不上角接触球了,复杂大好多

后支承改用深沟球以后,发热导致的轴向变形会不会有问题?感觉这个轴承要变成浮动安装了,外圈不能定位安装,后端要保持空间用于移动,内圈我设计上必须做死,双列角接触球轴承内圈的顶紧要靠这个传递过来的,

网友:
等待LZ的作品!

网友:
直接上黑陶瓷轴承,2万转铁轴承受不了,寿命也不长,铁的硬度到极限了,现在脚上的轮滑都是陶瓷轴承了,上面用球轴承就行了,滚针噪音吓死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搞这个没必要 精度材质都不好 保证 去 买个电摩工业用的象铁郎、瑞奇都非常我 都用了3-4年了以前我也搞过动里头感觉不如好 的 电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