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紧急求助:前车轮右转了,如何修理?

楼主(2011-04-14):
刚买的HSP 94111 pro大脚车,一次玩的时候高速撞到墙壁上,前车轮就一直是右转尽头状态,即使遥控器方向盘转到左尽头,前车轮只是转回中间。关掉车和遥控电源,用手把前车轮转回中间,打开车电源,前车轮没动,可是一打开遥控器电源,前车轮立马右转到尽头。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如果修理?感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
可能是舵机摆臂的齿松了,还好没有扫此,拆下舵机摆臂,开控,然后把车轮摆到正确的位置 然后装上摆臂,微调下就OK

楼主:
我拆开了陀机,里面好像没坏东西,就是一开遥控,齿轮就不停往一个方向转。是不是电路板坏了?

网友A:
伱遥控上的转向舵机微调是不是调的太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伱遥控上的转向舵机微调是不是调的太右了。。。。。

试过了,和微调没关系,也和摇臂没有关系。估计是舵机或者接收机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