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没人用 2mm 45倍 EPP板做机么…到处找不到卖的…

楼主(2011-04-14):
找某商家定做…似乎要最少批500片,这个板真的如此低需求?

网友:
恩 我一般只见3MM的

网友A:
没有必要,3MMEPP45倍的重量在52克/平方米左右,3MMEPP30倍的重量在100克/平方米左右。如果一定用2MMEPP,不管是30倍还是45倍,加强到最后都是得不偿失的

楼主:
2mm 45倍 EPP板 的重量将是
3mm 30倍 的…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要,3MMEPP45倍的重量在52克/平方米左右,3MMEPP30倍的重量在100克/平方米左右。如果一定用2MMEPP,不管是30倍还是45倍,加强到最后都是得不偿失的

我觉得EPP 机的强度主要来自于斜撑…拉线…5mm的 EPP机不见得比3mm好做多少…

网友:
市场上有30倍2mmEPP重量应该比45倍3mmEPP差不多,感觉已经很软了。
45倍2mmEPP要是不用做板机的话,舱身机用来蒙皮估计不错。
就像 Mini Cassutt 。

网友B:
2MMepp最大的缺点是 你还要定制2MM的碳片 ¥UP!

楼主:
引用 网友B:
2MMepp最大的缺点是 你还要定制2MM的碳片 ¥UP!

好像不麻烦吧…美工刀划开 10mm *0.3mm 的碳片…

网友C:
 怕看字,搞不清楚,請問一下30倍、45倍?
那个硬?那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怕看字,搞不清楚,請問一下30倍、45倍?
那个硬?那个重?

45倍 30倍…应该是指发泡率…45倍密度小点…软点…

网友:
我用2mm 30倍发泡 1000mm*600mm  EPP板做了两架f3p机,翼展81mm,切好后的EPP重23克,空机仅重93克,飞机刚性较强,飞行效果较佳,室外无风或微风的情况下吊机、蛇滚、侧飞等都可以,正准备上图。

网友D:
45倍的比较脆,相对30倍的而言
2mm可能需要加强的比3mm的多,又会增加不少重量
不知折中一下,用2mm的30倍epp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倍的比较脆,相对30倍的而言
2mm可能需要加强的比3mm的多,又会增加不少重量
不知折中一下,用2mm的30倍epp会怎样

那重量就和 45倍 3mm 的一样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5倍 30倍…应该是指发泡率…45倍密度小点…软点…

差點忙了回貼,謝谢k14兄回复。
還一直以為45倍是密度大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