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只用BEC 电调发热。正常么?

楼主(2011-04-14):
刚才用XXD 30A 接接受的那个口接了一条MINIUSB线,接到手机上充电,
电池
是3S18650 ,手机一开始充电半分钟电调发热 有一点烫,请问正常么?测得电流0.4A

楼主:
充了不到10分钟电调烫了,这到底正常么?

网友A:
真猛,用电调充电!我第一次见!

网友B:
正常,因为7/12的能量都被转化成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