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研究过un-a6的电路?

楼主(2011-04-15):
手头没有un-a6,但是看到网上有他的内部电路照片,感觉怪怪的。
有谁研究过un-a6的电路?能否共享一下他的工作原理。
或者谁能帮忙看一下它里面的芯片型号。
先谢了!

楼主:
真的没人研究过吗?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4835&highlight=%B2%F0%BF%AA

真的非常感谢。
可是有几个关键芯片,还是看不清型号。
一个是里面有7个一样的8脚芯片,看不清楚型号。
还有就是,在这7个芯片旁边还有两个16脚的芯片,也看不清型号。
估计他们是与电压电流采样AD相关的,可能还应该有隔离作用。只能猜测了。
不知道谁能帮忙看一下芯片型号。 先谢了!

网友:
隔离全是变压器的作用

网友B:
其实就是用TL494做的隔离DC-DC,一般电脑用的电源都是用这个芯片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用TL494做的隔离DC-DC,一般电脑用的电源都是用这个芯片做的

多谢,能帮忙看一下他的AD部分是怎么实现的吗?而且怎么做的隔离?

网友:
我打开看过 分析过 就是不太记得moS型号了 AD好像是光耦 通过开盖运行观察温升 mos 管和整流块很热 电源电压高 充电电流大的话那是非常之热 想改进来者 但开关电源有些复杂 最后加强下散热了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头没有ua-a6,但是看到网上有他的内部电路照片,感觉怪怪的。
有谁研究过ua-a6的电路?能否共享一下他的工作原理。
或者谁能帮忙看一下它里面的芯片型号。
先谢了!

ua-a6。。。。。。。。。。

网友:
你想山寨啊?支持欢迎!!!!

希望早点出又便宜又好的una6.
降价一半,150就能买一个una6最好!!!!

楼主:
想先山寨个自己玩,我有b6看了看电路,不难,但是自己想diy独立平衡充。
所以先收集一下资料,看看成熟的独立平衡充都是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