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用马达和轴传动以及皮带传动有什么优缺点呢?

楼主(2011-04-15):
看到华科尔的小飞机,尾桨有的是马达(v100d01、cb100等)有的是轴传动(4#6、v120d02)不知道这2种方式有什么优缺点呢?好像还有皮带传动的吧。

网友A:
尾马达的造价高,尤其是无刷的。而且电机的反应比较迟钝,锁尾效果不是很好。
轴传的反应很快,锁尾效果好。但是炸机容易扫尾传齿轮,维修比较麻烦。
皮传的反应还不错,炸机不容易断皮带。我有2个450皮传的sport,炸机20次以上,只换过一次皮带。

网友B:
只用过轴传小机,精度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