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混控的问题

楼主(2011-04-15):
用FUTABA的控,进入菜单SERVO查看各通道情况,推油门发现3通道和6通道同时运动(直机模式),这种情况是不是混控?能取消掉同时动作吗?如能,怎么取消?

网友A:
没用过FUTABA的控,但直机都是油门和螺距联动的,这个不是混控,不能取消的!只有设置不同飞行模式和油门锁定模式的油门螺距曲线配合。

网友B:
futaba的什么控 ?

网友C:
应该进入十字盘混空那里,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D:
FUTABA 120°倾斜盘是hr3,你对着说明书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