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关于油机选择问题

楼主(2011-04-15):
新手在练好模拟器后,准备买个油机飞,想问下有经验的玩家,上多少级的飞机比较好飞,安全系数高点?(不想飞机变炮弹)

看过有人买过15级的全套淘宝机~觉得那是大杀器····没敢出手~~一直潜水在版上晃悠,貌似意见都不相同

想问下新手上多少机的教练机比较好?????天地飞6通的遥控器招呼油机安全不?

网友:
46级的油机相对新手来说较合适,天6上油机还是有点悬啊~~~

网友:
小金星火40练习机、GMX47、三叶46发动机就挺好的。

网友:
越大越好飞 看你有多少钱了  拿天6飞油机 等于自杀

网友:
 有人要杀人

网友:
有人带你练最好,多练模拟器,40级得大金星或者全球都可以,全球贵一些,质量好点。三叶52的发动机就行,好调,一般的油,自配油都能用,买个FUTEBA,4通道的或者6通道的控都可以,新手飞固定翼没必要用太高级的控,好控的接收机太贵,坏了不值得。一套下来,40金星双凸+三叶52发动机+控+3003舵机(最少4个,也可以多买几个,50多元一个),要闲麻烦就买两桶拓扑的油,还有接收电,电量显示,大概不到2000元,就可以爽飞了,40的飞机比较稳也比较大,空手不好拿,最好有交通工具,入魔前多准备资金才是最重要的,没人带的话不建议飞,要想飞好的话,至少要准备3架飞机,2个发动机,10个舵机,摔了有后备,不至于手生

网友:
如果你做好准备了,我可以帮你列个清单,没人带的摔机几率太大

网友:
小金星40级,配三业46机。绝配。
控,最好FUTABA////// JR.

网友:
搭车问一问题。40机双凸和平凸有什么区别,那一个更稳定,易降落?发动机用46和52那一个更适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啊!比較中肯的建議!你是江蘇哪裡的?

网友:
40级比较合适了,机头用46的,动力充足点。
油机的控不要用天6,倒不是信不过国货,只是觉得有点不太稳定。
模拟器练好的话飞行不成问题,找好飞场,不要被太多人围观就行。

发动机调试是新手遇到的比较大的问题,如果没有老手带的话会走一些弯路。但是也不是说就玩不起来,耐心一点慢慢感受。
另外,油机你要算好时间,一箱油大概能飞多久心中要有数,而且要提前一点点降落,免得地面上有什么人经过你要复飞几圈,飞机却断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废话!我一直在用天6A 飞的都是15到25级的油机。

网友:
新手飞电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寻清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提醒,发动机我是有了解的,只是对控知道的还是很少。

网友:
小金星 非常不错 搞个46级练习 三叶52

小金星  非常不错

46级练习  三叶52     天6控      占时打算

46练习机   os         6es        长久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