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我的INDEX小改进

楼主(2011-04-15):
用INDEX的模版作了一架F3P,很好飞,就是有个问题,一直以来在眼镜蛇和吊机时飞机向右滚转非常迟钝困难,在高速下很好,副翼舵量是没问题的。改进过副翼向机翼根部延伸,但作用很小。前天突发奇想用4片EPP边角料粘在机身前部形成导流,飞机滚转的问题居然有了比较大的改善。估计再加高一些会更好。下面请看图:

网友A:
碳片上搞的什么啊?弄的人挺麻的。

网友B:
效果明显吗?本来想试试sfs的。。这个好像更简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片上搞的什么啊?弄的人挺麻的。

技术不好,碳片摔断了,用棉线绑上一截碳片然后涂502,就成这样了

网友C:
index的副翼已经够大的了,感觉LZ的螺旋桨有问题,先换成那种弯弯的3D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dex的副翼已经够大的了,感觉LZ的螺旋桨有问题,先换成那种弯弯的3D桨试试?

曾经用过9048慢速桨,就是你说的弯弯的那种,感觉也是很难右滚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明显吗?本来想试试sfs的。。这个好像更简单哈。。

这位模友的飞机是什么机型?也有低速和吊机时右滚转困难的情况吗?你也可以参照试一下,很简单就用些EPP边角料粘上去就行,导流片可以比我的再高些,期待你改了以后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曾经用过9048慢速桨,就是你说的弯弯的那种,感觉也是很难右滚转

还有一点,你的副翼舵量是多少度啊?

楼主:
肯定是超过45度的

网友:
这样副翼是爽了,平尾和垂尾吃不到气流了

网友D:
我说咋个这么眼熟~~~楼主的电机实在是暴力!!!不是XXD哦~~~~

你加的这两片玩意,得不偿失~~~~~F3P副翼舵效差那是出名了的,君不见有人搞SFS系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咋个这么眼熟~~~楼主的电机实在是暴力!!!不是XXD哦~~~~

你加的这两片玩意,得不偿失~~~~~F3P副翼舵效差那是出名了的,君不见有人搞SFS系统么?

这是我瞎琢磨的,但是感觉真有效果。那个SFS系统我听你说过,但是在论坛里搜索不到,一直搞不清是什么样的

网友(2018-11-08):
N年后的我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