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2801失控了.

楼主(2011-04-15):
昨日我应约去到湖南工业大学科技学院足球场于模友同飞.
足球场只有我与模友两人.

因为我们两人都属于新手级别,就一直没有同时飞.
大约三个电的时间之后来了几个围观的同学,一时兴起就在他正在飞时我也起飞了.
大约等飞机飞到100米处的时候,感觉飞机不受控制.
当时飞机姿态如下
高度3米左右,操作者在飞机正左侧,机头向下30度.

想修正到对尾但是飞机不给任何反应,下意识的抬机头,飞机也没有任何反应.
好像进入失控保护了, 油门自动归零,十字盘归中.飞机保持这个姿态不轻不重的落在草地上.
检查损失,没有任何地方坏了,幸好幸好``

飞机配置如下
亚拓原装450,换了wing的尾推,飞越无副翼头.
电调是好盈40a(经鉴定为高仿假货,但是用起来一直没有问题,温升也不严重)
md933, 山寨9257.
电机是飞越的kv3500
接收和平衡系统是华科尔2702v,

接收和电调比较近,电调线上加了磁环,因为是2.4g的也没有过于担心电调干扰问题.
之前单飞没有失控记录.

模友的控是天地飞07  2.4g版

无责任猜想:
  双飞的时候失控的,据此估计是天7干扰 了华科尔2801.
他表示他的飞机没有任何问题.

之后再没有同时开机,我也没有做互相干扰实验的想法.

网友:
关 2801PRO 什么鸟事?应改是 2702v 重启的问题!2702V 老版新版?

楼主:
是新版,参考论坛里面某帖的鉴别方法的. 如果重启应该以前就重启过,飞了这么久, 也没有过这样的现象.
这是头一次干上其他2.4设备.
我设置的固定id码,重启的话螺距会从零到最高循环两次以示自检.

失控保护和重启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楼主:
电池既不是满电状态,也不是低电状态,之前飞出去一圈大约一分钟回来没有换电池的.

网友A:
早就说了稳定性的问题了,砸了那怕换6EX也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就说了稳定性的问题了,砸了那怕换6EX也好啊
 你这观点太偏激了!且不论2801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要相信群众的眼睛,那么多人用2801都是傻瓜?

网友:
用2801半年了从没失控

网友:
控之间的相互干扰是正常的,影响或多或少罢了。。。所以最好是先后飞,要么离远些飞

网友:
啊 我们3个都用的2801 没在一起飞过 这么一说 怕怕啊 看来只能一个一个飞了。。。

网友:
我没用过这控,没有说话权。

网友:
我支持一个一个轮流飞。看别人飞也是享受。

网友:
同意楼上,2801PRO飞了将近800起落,没失控。

网友:
你的情况应该是超出遥控距离,飞机进入失控保护状态
华科尔普通遥控器一般都是一百米,都要经过厂家升级才可以达到一千米。俺飞飞机从来都没超50,再说了一百米以外450级别的飞机姿态都很难分辨清楚。
高手一般50米就够了。虽然我不是高手。但50米也够了
LZ视力真好

网友:
 2801还是2801pro啊,貌似那个2801是功率小有bug那个吧,据说距离就是100米的,要发回去升级才行的

网友:
我用2801 \(^o^)/~
感觉还行,周围没有模友哈哈

网友:
我用2801  没失控记录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B:
用2801pro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2801pro的飘过

楼上用2801pro飞固定翼,设置经验分享下就好了。
o用2801pro觉得很好啊。外观,手感,以及内部工艺都不错,唯独背面机壳塑料感觉脆。

网友:
2801控制距离100米左右,2801pro控制距离1000米

楼主:
我的是2801pro.
个人也觉得功能很齐全,手感不错.

之前出掉了2801pro,想换好控
换了半天又么有选到中意的,最后又收了个2801pro~

个人觉得应该是2.4g 干扰造成的.
当时我和天7离的很近,2米以内.

网友:
我相信:专业和业余总会有差别的!

网友:
我的也是2801 pro,没有失控的记录。LZ失控的最大可能是,超过了控制范围。

网友:
飞了半年也没见过失控,同场经常好几个人一起用2801也没见失控,更何况我经常飞到基本看不清,接收机天线摆位,磁环和接收机的位置是否有干扰,另外电调和电机是飞机上最大的干扰源,注意过吗?你要是不怕失控就把接收机绑到电调上试试。

楼主:
我的接收确实是和电调很近,仅一侧板之隔,但是听说2.4g 不会被电调干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接收确实是和电调很近,仅一侧板之隔,但是听说2.4g 不会被电调干扰啊

其他2.4g干扰的可能性很小,电调是大电流开关设备,干扰非常大的

网友:
电调和接收机一定要摆得尽量远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