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是什么型号的步进电机

楼主(2011-04-15):
这个是什么型号的步进电机,是几相的  ,电流,电压是多少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57 步进电机

网友:
type57byg,57电机,中 国江苏常州制造

网友:
上面写的一清二楚

网友A:
什么57、86的是不是指的电机的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57、86的是不是指的电机的长度?

同问

网友:
57步进 是指安装法兰的宽度(现在的57步进实际上都是56的)

步距角1.8度 江苏常州产

小弟水平有限 只知道这些了 等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