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EP100 PRO)请各位玩家乱进

楼主(2011-04-15):
哈哈 改完4G6有时间折腾了

RX2616V﹢(E-FLITE舵机﹢D905﹢12A电调﹢电鸡4800KV)跟整鸡一起收来的还没改动!

折腾历程:

用2609测试D905抖了几下电位器碳屋烧红冒烟  换电位器﹢齿轮修复

所有舵机用(1.25mm mini jst)舵机线改装 直汗舵机内部

楼主:
……问题编辑中……

楼主:
滑轨滚轮错位翻带的问题已解决看10楼

用4F200-Z-27皮带宽了些,大齿盘接触不够紧密!

网友:
小数码舵机内部拆开看看

网友A:
装好了没有啊

网友:
还是玩200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好了没有啊

还没弄好!能拍吓你那台皮带滑轮导轨﹢大齿轮的裸照吗?

网友B:
楼主的大齿盘的安装位置好像太靠下了吧?看上去皮带不是水平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大齿盘的安装位置好像太靠下了吧?看上去皮带不是水平的哦。

多谢提醒!

参考台湾魔友打磨滚轮内径解决翻带的问题

拆滑轨折腾时发现原来有一处装反了,切,收来的东东需要认蒸对待

楼主:
有更换使用 4F200-Z-27 皮带的玩家吗?

4F200皮带宽了些与大齿盘接触不够紧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更换使用 4F200-Z-27 皮带的玩家吗?

4F200皮带宽了些与大齿盘接触不够紧密!

我一直都用4f200皮带,飞行过百了起落,至今没坏过。 由于4f200皮带很宽,需要做如下改动
1)上齿盘换火狐出的255上齿盘,这个比较宽,刚好适合4f200皮带
2)第一层板和第二层板之间要加2-3个薄垫片(多少个取决于你使用的垫片厚度)垫高(见下图红箭头标示)
3)皮带导轮我用每边两个2*5的法兰轴承反向安在一起,非常顺滑,法兰轴承的边构成的挡板也可以挡住皮带(见下图兰箭头标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弄好!能拍吓你那台皮带滑轮导轨﹢大齿轮的裸照吗?

好像是不完全水平(仔细看),看实物比看照片更平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都用4f200皮带,飞行过百了起落,至今没坏过。 由于4f200皮带很宽,需要做如下改动
1)上齿盘换火狐出的255上齿盘,这个比较宽,刚好适合4f200皮带
2)第一层板和第二层板之间要加2-3个薄垫片(多少个取决于你使用的垫片厚度)垫高(见下图红箭头标示)
3)皮带导轮我用每边两个2*5的法兰轴承反向安在一起,非常顺滑,法兰轴承的边构成的挡板也可以挡住皮带(见下图兰箭头标示)

1:zifeimodel 那里的 EP200 V2 大齿盘 4F200皮带能用吗?
2:垫片用(W2×3.5×1)?
3:板上固定 2×5×2.3 法兰轴承的螺丝是M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不完全水平(仔细看),看实物比看照片更平一点

看到了 严重3Q

 中心座上端没用上主轴固定环?主轴不会下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了 严重3Q

 中心座上端没用上主轴固定环?主轴不会下移?

虽然上端没有,但是中端和下端都有,所以不会上下移动

网友:
我的新ep100se pro ,没飞几回就起毛了,10电以内就开始翻带,拆下来发现皮带内嵌的尼龙线早已断。更换皮带,更换分体齿轮,加了一个zifei的压带轮后,没有翻过带。

网友:
我的ep100新的时候翻过带。调整2个压带轮的高度后来解决。什么配件也没增加

网友:
太折腾了,怕怕。还是潜心练好飞行技术。

网友:
我没翻过带,一直不错

楼主:
调鸡鸡震感恨强……竟然上下跳动!

尾部震动较明显,更换皮带、波箱法兰轴承、拆除主旋翼、尾翼……震动消失!

收来时的尾部配件

蒸折腾呀!……等配件……

网友:
用原装的尾 也不错,感觉设计更合理,多一个压带轮,就是上面那个轮子,压着皮带,没这个感觉皮带扭曲挺大,毕竟尾管比较短

网友D:
我的ep100到时没什么震动。最近250摔了一次后 震动除不掉了!烦恼中!

网友:
机器不能正常工作哦。
这样折腾不好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ep100到时没什么震动。最近250摔了一次后 震动除不掉了!烦恼中!

本来先想搞个200玩,被suv劝住了,推荐250。现我也想搞个250玩玩,但250多用11.1v电池,与现在玩的ep100的不通用,在此纠结。风铃的250用的啥电池?

网友:
250完全可以用2s 电池,电机就用5000那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来先想搞个200玩,被suv劝住了,推荐250。现我也想搞个250玩玩,但250多用11.1v电池,与现在玩的ep100的不通用,在此纠结。风铃的250用的啥电池?

用2612/2702的无副翼250,重量比有副翼ep200还轻,当然可以用ep100的电池。我之前就是用ep100相同的电池和电机飞250. 飞航线毫无问题,倒飞悬停也没有问题,只是不适合连续做多次翻转而已。
用11.1v电池是为了3d飞行翻得更迅速,持续时间更长。
总之,250是可以2s , 3s电通杀的,就看你在哪个飞行阶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本来先想搞个200玩,被suv劝住了,推荐250。现我也想搞个250玩玩,但250多用11.1v电池,与现在玩的ep100的不通用,在此纠结。风铃的250用的啥电池?

我也是纠结200V2和250SE之间,不知哪个好点,倾向200V2,横轴耐炸,250据说不耐炸,SUV兄推荐250,倒是要考虑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纠结200V2和250SE之间,不知哪个好点,倾向200V2,横轴耐炸,250据说不耐炸,SUV兄推荐250,倒是要考虑一下了

250最大的缺点就是横轴,其他都比200好。如果英语不是太差的话就到microheli.com买一套250一体化无副翼旋翼头,比亚托原厂的要好,更重要的是MH的浆夹改 用3mm轴承,所以可以用M3*35螺丝作为横轴,这个12。9的螺丝横轴飞一辈子都炸不坏的。
Microheli 3mm直径横轴的无副翼头

250 vs 200
横轴: 3mm(用MH头) vs 3mm  -- 一样结实
主轴: 3.5mm vs 3mm -- ep100我都炸弯过主轴,但是250很难弄弯主轴
大齿盘: 一样直径, 250的维护容易,200的传动效率高
尾管 :8.5 mm vs 7mm -- 250的尾管可以自己买8.4x6mm的碳纤卷管diy, 成本低廉,炸机也弄不坏,200的尾管被大奖砍必弯
脚架 :250SE新版脚架是增加了加强筋的,纫而结实,而且有副厂件8元/对 ;200的脚架跟100是一样的,有多脆弱你应该已经体会了
除此之外,球头, 大奖,尾波箱,舵机,电调等,两者都通用,没有差别
所以改用MH的旋翼头的250se无论耐炸性能,飞行稳定性和副厂配件量 ,都完胜200v2。我用250来做3d练习机,炸机无数了,都是坏拉杆,舵机齿,脚架铝管和大桨而已
DIY碳纤尾管的250

网友:
谢suv 兄,250了就,向你学到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纠结200V2和250SE之间……

小鸡有壹台折腾酒行喽!250不大不小抗疯一般没意思!直接450啦!冰人配件壹堆可选!

网友:
我也不就结了,成熟后直接250.

网友:
我也不就结了,直接250,且和当时想得到ep100的瘾一样大,你们这帮病毒制造者!!

网友:
淡定,多潜水,多学习。

网友:
250是很好的飞机!结构也不错!

楼主:
部分配件到了,接着折腾……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部分配件到了,接着折腾……

买的配件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配件介绍一下

带单向轴承组的同步自旋主齿盘(用4F200皮带需把上齿盘换火狐255上齿盘)
十字盘滑轨(收来时已坏)
FES连杆配件包(zifeimodel发货太慢)
EP100皮带+皮带版尾轴组
垫片(W2×3.5×1 | ×0.5)

网友A:
装好了换200MM的大桨试试,有惊喜,浮力增加很多,小鸡更加机动。

楼主:
等弄好了……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装好了换200MM的大桨试试,有惊喜,浮力增加很多,小鸡更加机动。

100的胶桨3D就是鸡肋(只会前滚翻),160的碳桨又买不下,昨天入了200的尾管,皮带,碳桨,尾拉杆来改100折滕一翻

网友:
好折腾 哈

网友:
请教LZ   RX2616V用的是啥控?

能给些控的设置参数吗?

我现在被2612V搞得头大/我用的是2801PRO控的2601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0的胶桨3D就是鸡肋(只会前滚翻),160的碳桨又买不下,昨天入了200的尾管,皮带,碳桨,尾拉杆来改100折滕一翻

这样200就不用买了,把200的桨换上,机动性马上改观,以前那个肉啊,现在是一点油门就上下随意升降,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0的胶桨3D就是鸡肋(只会前滚翻),160的碳桨又买不下,昨天入了200的尾管,皮带,碳桨,尾拉杆来改100折滕一翻

完全可以买原厂木桨来玩啊。160的碳桨原厂也是有的,就是贵的离谱100一副!

网友E:
160碳纤桨停产了,我上次都拍了,退款换成了木桨。但木桨震动很大,原来是不平衡,配平后普通悬停航线没觉出多大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160碳纤桨停产了,我上次都拍了,退款换成了木桨。但木桨震动很大,原来是不平衡,配平后普通悬停航线没觉出多大差别。

买250用的205mm的木浆自己锯短即可。8元-10元一对,很耐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60碳纤桨停产了,我上次都拍了,退款换成了木桨。但木桨震动很大,原来是不平衡,配平后普通悬停航线没觉出多大差别。
还好,我买了几付^@@^

楼主:
断断续续……有时间酒弄吓

滑轮固定螺丝野太不经折腾了!没拆几次滑丝……用M2螺丝+螺母搞定

最奇怪的是滑轮附近尾管套那里,垫了四个 W2×3.5×1 铜垫片,尾传皮带才会在尾杆内的中部,不然皮带会打磨尾杆内的底部,尾杆会发热 难道RP爆*了!

斜盘舵鸡 换 WK7601 收来就附带的 E-FLITE 舵鸡用于 2616V 会滋滋叫并抖动,更换就OK!

网友:
在ep100上wk7601不错

网友A:
你折腾这个皮带干嘛,原配的不是挺好用的,不暴力飞不会翻皮带吧,反正我一次都没翻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折腾这个皮带干嘛,原配的不是挺好用的,不暴力飞不会翻皮带吧,反正我一次都没翻过

实践证明,4f200的皮带不但永不会翻带, 寿命也比100/200/250的皮带长n倍(n目前还不知道是多少,反正比我以前飞250用的皮带寿命长,飞了4个月都没换过), 飞行时间也长(接触面大,不易打滑) , 所以在我的ep100和250都全面换上4f200皮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断断续续……有时间酒弄吓

滑轮固定螺丝野太不经折腾了!没拆几次滑丝……用M2螺丝+螺母搞定

最奇怪的是滑轮附近尾管套那里,垫了四个 W2×3.5×1 铜垫片,尾传皮带才会在尾杆内的中部,不然皮带会打 ...

尾管下垂了,仔细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折腾这个皮带干嘛,原配的不是挺好用的,不暴力飞不会翻皮带吧,反正我一次都没翻过

4F200皮带蛮耐用的!原配皮带磨损太快、脆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管下垂了,仔细检查下。

尾管套附近没几样东东、查了没问题、尾管新换的、有些怪异呀!

网友:
换这个4f200 皮带是不是宽一点,需要换大齿盘,带来问题是机身高度不够,需要加垫片增加高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管套附近没几样东东、查了没问题、尾管新换的、有些怪异呀!

调节尾支撑可改变翘臀程度.

楼主:
收来时旋翼夹是这个样

收来就没见过原配旋翼夹如何装配!

请看图

旋翼夹这边放两颗2×5×2.5轴承对不?不知还缺什么配件?垫圈?铜柱?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来时旋翼夹是这个样

收来就没见过原配旋翼夹如何装配!

请看图

旋翼夹这边放两颗2×5×2.5轴承对不?不知还缺什么配件?垫圈?铜柱?

原配横轴哪里去了,铜垫片装的是对的,压在里面O型圈上,放几个轴承就不知道了,没打开看过,楼主自己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