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入手futaba 10cp的控,请大家给个分析

楼主(2011-04-15):
本人玩固定翼FPV和电直450

之前看中的是10c hp......现在看有人说10CP的一样,请教大家这两款有什么区别没有?

网友:
好像没什么区别

网友:
你要玩直机的话,最好买直机版的,因为固定翼版的油门会有一格格的感觉,玩直机会很不爽.但是没有一格格的感觉不会在飞固定翼的时候不爽.

网友A:
楼上,油门有段落感,是可以通过螺丝调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油门有段落感,是可以通过螺丝调的啊。

这个我还没研究过,学习了.那两者就没啥区别了

楼主:
我看了淘宝后,好像是没什么区别,就是cp的带2.4G高频头,还有2.4G接机模块,但不带pcm接收模块。要另外购买..比一比futaba 2.4G高频头单买的话要比pcm贵。。。而pcm接收模块便宜点。。。

网友(2011-05-29):
CP  为什么  用的人这么少呢  而且货也不多。

网友:
CP是通用版能入手最好,如果缺货,建议楼主买AP  如果飞直机在油门垫片下肯定要加塑料垫片的,这样就没有阻力感了,很顺滑玩直机不错,玩FPV是你可以拿掉压片。
软件和功能都一样哈

网友:
赚分要紧…

网友:
飞FPV利器10C。有米的入手更高级的控也不错。

网友:
CG  和 CP  包含  CHP   CAP             CG  是不可换高频头    CP是可换高频头    CHP是直升机   但是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