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鹰260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1-04-15):
使用260电池感觉很不禁用,飞不了一会儿就没电啦,想多买块电池不知在哪买?淘宝上没搜到呀。另外用遥控器充电感觉很废遥控器的电池,是否有充电器卖,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
原装电池确实不给力,可以买副厂的。。
不要用遥控器冲电,可以去买个电池充电器,一次能冲两块,55块左右
两者,淘宝上都有。。

网友:
到处都有

如题,你就搜260a电池就可以了,镍氢和锂电都有,镍氢网上有原装的充电器,一次充两个,不晓得能不能用一拖三的线来充,可同时多充几个电池。我买的是锂电池,卖家帮我改的,可用一拖三的线充。淘宝上找下就什么都有了

网友:
我都是用手机万能充,便宜又方便,充好自动提醒
150mah的副厂电池便宜又好用,就是略重,用微调可以平衡

网友:
150ma副厂电池一开始挺好用,时间长效果也不行,不经用,用不长,不知用什么电池好。

楼主:
谢谢LS各位,搜到了,还挺多,都号称原厂,最低20至30多元。哪位朋友推荐一家可靠的店。最好也卖充电器,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S各位,搜到了,还挺多,都号称原厂,最低20至30多元。哪位朋友推荐一家可靠的店。最好也卖充电器,谢谢了!

你再搜搜,不用這麼貴,(號稱原廠)其實副廠一般10~20之間而已。我現在六塊電,只有一塊是原廠的,但最不耐飛。

网友:
九鹰260a的飞机还凑合,电池太差劲,不论是原厂的还是副厂的,都不经用,一开始还行,用不到一个月就完蛋了,买了它就像上了贼船,要想玩就得一直买电池,太气人了,其他型号的飞机恐怕没有这种时常买电池的情况吧,玩260的朋友有没有耐用电池,如有请介绍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玩MSR  你们搜 3.7v 25c 220毫安的  自己改插口,可以爽飞10分钟  需要的话我可以上图

网友:
还是用手机万能冲好,10元钱,多冲一些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勤充电,不所谓了就下来冲,能用的久一些吧

网友:
wuxijunwei你好,麻烦你上个图看看,3.7v 25c 220毫安这个电池是不是有点大,260的电池仓装不下,这个电池质量怎么样?经用吗?,副厂电池我也改过了。没用,都不经用。如果好的话我也想改一改,改了总身受益。谢谢。

网友:
记得我们论坛有人改过的  这个电池 是目前为止 比较好的 而且不大,我用黑色橡皮筋固定
九鹰自己改了像真壳  可以飞5分钟出头点,因为重锤,要改副翼时间可能会长点,但爆*力肯定比15C的好

这电池飞MSR 是最爽的,MSR是副翼,可以爽飞10分钟,我们论坛有人飞不加壳的260 ,8分钟肯定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刷电机的问题,而不是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