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770和771如何?

楼主(2011-04-15):
新手,自己还不会作。不知九鹰这两款有没有用过的dx介绍下经验。

楼主:
另外我有华科尔2801和接收能不能用在上面?

网友A:
新手就有2801
不过,不适合用在这个小飞机上
就用原配的控,练练手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就有2801
不过,不适合用在这个小飞机上
就用原配的控,练练手还是不错的

在玩直升机,有2801。谢谢哈

网友:
九鹰770是三通小飞机.771是四通的.楼主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

楼主:
那么771难不难?我玩电直,日本手,前两天在模拟器上选了个kt机,只五分钟就学会了降落,起飞降落十次,都成功了。好像挺容易上手的。

楼主:
771四通控是日本手吗?

网友:
楼主,甭在外围打转转了,直捣黄龙,拿下组装模型直升机,直接装个200的小模型。再说你有2801的控了,又玩了这么长时间,条件具备了,该到提升的时候了。其实没啥难的,琢磨琢磨能装好的。我装的EP100就是首架飞机,以前甚至就没玩过飞机(如果玩具三通机不算的话),EP100全长34CM,就这么个小飞机,在外面抗风性也是很强的,一般小风不受影响,在家也能玩个悬停。鉴于你有那么多华科尔小飞机了,你要装就EP200V2,这个飞机很漂亮,也大一点,安装布线方便,舵机选择余地多,415MM长,也比较小巧,我下一个就准备搞这个。楼主升级吧,其中乐趣大有不同,亲自组装一架飞机,就能进入模型的自由世界,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