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抖动的厉害 !!请问老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4-15):
飞机还没离过地!! 在飞机不离地的情况下机身抖动得厉害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感谢!!!!!

网友:
什么飞机啊? 有可能原因:一、地面不平。二、轴弯了。三、桨不对称

楼主:
飞越450PRO套装!新的还是!!!!!

网友:
检查大浆的动静平衡,主轴横轴尾轴是否弯了,主轴固定座是否顺滑。

楼主:
杯具哦 !!!!刚检查到日字框有半边没有轴承!!!!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抖动哦!!!!!!???????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A:
换主轴,中联,大齿盘中心,看看马达固定的两颗螺丝距离大齿盘是不是一样的?原因很多的,自己摸索!

网友:
什么油门高底没关系!有振动就要排除,到时给你来个射桨就完了!我的飞机油门从最底拉到最高一点都不振动

楼主:
哦 ···谢谢LS的!!马达的固定螺丝两个是斜对的!我先把马达固定的两颗螺丝距离大齿盘搞的一样后在试试!!!!! 先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杯具哦 !!!!刚检查到日字框有半边没有轴承!!!!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抖动哦!!!!!!???????

如果副翼有晃动的话应该就是震动原因。我新买的飞越PRO空机皮带版的尾巴就抖得厉害,一检查是尾轴有点弯,而且和尾波箱不是垂直的。新的不代表没有质量问题哦,总会遇到有暇眦的产品,自己多检查才是硬道理。

楼主:
LS的说的有道理!新的不一定没坏的!!!  多谢9楼大哥!现在把马达固定螺丝搞好了现在抖动小很多了 !!但是还是有点!!感谢大家!!

网友:
配件和安装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没起飞抖得厉害是不是大桨没甩开?排除硬件问题,拿在手里,桨面与人平行,推油门感觉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杯具哦 !!!!刚检查到日字框有半边没有轴承!!!!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抖动哦!!!!!!???????
日字框有半边没有轴承 赶快叫飞越赔给你

网友:
你胆子也太大了,日字框半边没轴承也敢飞,小心飞机震散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杯具哦 !!!!刚检查到日字框有半边没有轴承!!!!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抖动哦!!!!!!???????

你在开玩笑么...先吧东西搞齐,再试飞,你这很危险得

楼主:
这莫严重啊 !!!谢谢楼上的提醒!!昨天飞了下秒炸!!损失大浆半只(玻纤的) 都这摸久了飞越的会赔给你我才不信哦!!自己买算了!!!!!!!

网友:
貌似已经解决了……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主轴,中联,大齿盘中心,看看马达固定的两颗螺丝距离大齿盘是不是一样的?原因很多的,自己摸索!

真的吗?

网友:
 这个不好说...

网友B:
大桨太紧,松点就好了。(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