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车床6140,小拖板想直连个电机自动走刀。

楼主(2011-04-15):
需要多大的电机,扭矩要多大才走得动,谢谢。
DIR第一次,请指教

网友A:
最好用步进电机,要是用一般的电机减速机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步进电机,要是用一般的电机减速机不好用

为什么?我是菜鸟一个,能简单给我说说吗?谢谢

网友:
6140有自动走刀啊

楼主:
是小拖板,要车锥面。

网友B:
我的建议是不用单独加驱动电机,想办法把横向走到装个离合,然后把动力传导到小拖板上,否者,你还要根据不动的转速调走刀!沈阳产的C6180就是这样的,或则想办法用软轴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注此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建议是不用单独加驱动电机,想办法把横向走到装个离合,然后把动力传导到小拖板上,否者,你还要根据不动的转速调走刀!沈阳产的C6180就是这样的,或则想办法用软轴也行!
谢谢!但对我这个菜鸟来说太复杂了,我本来的想法是直连个调速电机。但不清楚要用多大的功率和扭矩合适,还有就是什么电机比较好。谢谢。

网友:
直连个调速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