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病的电调

楼主(2011-04-15):
大家好我的电调是XXD25A的,过流烧了mos,我把tpc8103和7811a换成si4004和si4405(对应12个全换了),上电后能自检,加油门电机抖2S左右电调又烧了(图中圈出的2个管子烧了)。然后又把烧的管子换了,刚上电电调不自检就烧了(太烧钱了不敢再瞎换了)。请较懂的和不懂的人帮忙(不懂哥们帮顶)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电容换一个大点的

网友:
这个跟电容没什么关系,估计是你焊工有点不过关

楼主:
都焊好了,我用表测了三四遍,没虚焊也没有短路

楼主:
两次才是烧的一个地方的管子

楼主:
两次都是烧的一个地方的管子

网友:
如果你换的管子匹配的话检查栅极的驱动信号吧,建议换回原来的管,如果还烧直接就可以扔掉了,才30多元,不值得修了

楼主:
驱动信号,可以用万表测吗?我没示波器。怎样让它换向?测时要接电机吗?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有一排mos特别烫,热缩膜直接化了,但使用没问题

楼主:
我刚买了30对17A  mos

楼主:
没地方用,还是继续修,继续请求帮助

楼主:
我找到了一个毛病圈的地方电阻坏了个,是电机相位检测电阻,47K变成7.5K了,这个可能是原因吗?我换了不敢上电,还是怕烧,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我X原来是mos穿搞的,

网友:
其他相的MOS短路了吧,你只换那估计每换每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1-05-30):
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