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2mm EPP材料制作的f3p机完成了

楼主(2011-04-15):
各位摸友,本人是山东省潍坊市的航模爱好者,喜欢用EPP材料制作f3p机,先后用5mm、3mm的EPP材料制作了多架翼展81mm、60mm的f3p机。因为喜欢click造型的宽机身,又想做的很轻,具有足够的飞行品质,用3mm的EPP材料经多次试验,也很难达到137克以下,所以最近又用2mmEPP材料制作了2翼展81mm的click造型的f3p机,其中1架起飞重量118克(机翼前缘、后缘因使用0.5×3mm的碳片飞机略重),另一架配双天2215电机7.4V 330mAh电池起飞重量114,空机仅重93克(配双天2812-27 KV1780的电机、7.4V 450mAh的电池起飞重量125克)。虽然是2mmEPP材料制作的飞机,但由于采用碳纤棒()框架式结构,并将2mmEPP材料除了用泡沫胶粘贴外,还用缝纫线在框架和EPP之间缝了一遍,所有的碳纤交叉点都用502胶进行加强,所以飞机刚性较强,飞行效果较佳。在清晨室外无风或小风的情况下,通过48个起落的试飞,自己感到比较满意。因无法拍视频,只能在此将制作方法,做简单介绍,敬请各位模友指教。
起飞重量114克飞机所用设备及材料:
双天2215电机KV1620 、GWS8043副翼银燕8g舵机、尾舵双天 DS3001 5g 舵机、天地飞 2.4G 四通道2.2g接收机、好盈6A电调、7.4V 330mAh 25C 21电池、舵机减重用的直径0.25mm漆包线2-3米、 2mm×1000mm×600mm EPP板 1张、少量3mm EPP板、1mm碳棒3.5根、0.8mm碳棒3根、0.6mm碳棒7根、1.5mm碳棒1根、0.8×1.2mm碳片4根、0.6×3mm碳片0.5根、0.3×30×1000mm碳片1(用美工刀片切成0.3×3×1000mm)。

切好后的EPP重23克,加碳纤后重35克,喷漆后重36克。其中:主翼、副翼、稳定翼、机头9.5克,加碳后16克;水平尾翼1.5克,加碳纤喷漆后3.4克;垂直尾翼1.4克,加碳后2.4克;竖机身5.5克,加碳纤后9.4克(机身前部EPP加强2块0.6克);平机身后部4.8克。

除电机、桨外其他全部安装好,重71克,空机重93克。

除电机、桨外其他全部安装好,重71克,空机重93克。

配双天2812-27 KV1780的电机、7.4V 450mAh 29克的电池起飞重量125克;配双天2215电机、7.4V 330mAh的电池起 ...

配双天2812-27 KV1780的电机、7.4V 450mAh 29克的电池起飞重量125克;配双天2215电机、7.4V 330mAh的电池起 ...

起飞重量118克飞机

起飞重量118克飞机

起飞重量125克飞机(原起飞重量114克,因只有1只双天2215电机,试飞后将电机又用在118克飞机上了,换成了双 ...

起飞重量125克飞机(原起飞重量114克,因只有1只双天2215电机,试飞后将电机又用在118克飞机上了,换成了双 ...

网友:
上个视频吧~

网友:
如果有视频和更多的图片,建议设精,先 一个

楼主:
制作方法

在需要碳纤加强的地方画好线

在需要碳纤加强的地方画好线

将主翼的后端切掉4-5mm

将主翼的后端切掉4-5mm

楼主:
机翼前缘、后缘使用0.3×3mm的碳纤片加强,后缘与副翼相接的部分粘上一段3mm厚的EPP,保留4-5mm宽的部分,其余切掉,舵面切出斜面。

楼主:
根据划线,用1mm和0.8mm的碳纤棒进行加强。碳纤棒要轻轻的顶住两端的碳纤片,不要留有间隙或顶的变了形。EPP不要开槽,碳纤棒上和EPP都要涂泡沫胶粘牢。用缝纫线将所有的碳纤与EPP之间缝一遍,特别是碳纤交叉点要交叉缝几遍。缝线也是整个制作过程中工作量最大的地方,为了增加强度不能怕麻烦,然后用502胶将所有的交叉点进行加强,将交叉点与EPP粘在一起。机体、尾部也要用这个办法。

楼主:
副翼的前后端使用0.8×1.2mm的碳片补强,两头用1mm的碳棒,其他用0.8的碳纤棒,竖的碳棒要比副翼后端长出5mm,加固方法同上。

安好机头

安好机头

楼主:
由于2mmEPP材料十分柔软,副翼舵机要用2mm的EPP和塑料片制作成凹形,用胶进行双面固定,并用线将舵机和碳纤、塑料片缝牢。

楼主:
CLICK下机身腹部比图纸加宽了10mm,弧度的地方用刀片靠在自制的曲线规上切的。根据机身的强度、斜拉加强的位置以及起落架的安装位置划好线1mm0.8mm
的碳纤棒,根据线条的长度多出10mm裁好,长出的部分用于与机身上下碳片的连接加固机身加强碳杆待整体安装时再粘上。身的上下使用0.8×1.2mm的碳片补强。上下机身加上碳片后 ,2mm EPP板因很软,在碳片的反力下,弧形的地方容易变形,因此,在用泡沫胶粘上下碳片时,要一边粘,一边进行修整,对EPP变形突出的地方要切除一点,平整后再继续粘。
机身后部可以用0.8×1.2mm的碳片补强,顶在机身上下的碳片上,两头各用 一小段0.8×1.2mm的碳片伸出一段用线固定,见图。也可以将机身后部切除4-5mm,粘上0.3×3mm的碳纤片加强,再粘上4-5mm 宽的3mmEPP,方法同主翼后缘的加固方法一样。扇形孔的弧形用下面的专用刀具切的。

用碳纤片和粗保险丝自制的曲线规

用碳纤片和粗保险丝自制的曲线规

机头、平机身后部用3mm的EPP材料,加强的碳片用0.3×3mm的。

机头、平机身后部用3mm的EPP材料,加强的碳片用0.3×3mm的。

升降舵上贴一条0.6×3mm的碳片,碳杆使用1mm和0.8mm的

升降舵上贴一条0.6×3mm的碳片,碳杆使用1mm和0.8mm的

楼主:
尾舵前后端使用0.8×1.2mm的碳片补强,安装舵角的碳杆用1mm的碳棒,其他用0.8的碳纤棒,竖的三根碳棒要比尾舵后面长出5mm,加固方法同上。升降舵和尾舵完成后为防止变形,要用地板砖压一天。

喷漆后

喷漆后

楼主:
epp机的斜撑使用0.6mm的碳杆,虽然价格较贵,但感觉比鱼线好,拉的较紧,不容易变松,用鱼线时间长了容易松,特别是做暴力动作更明显。轮子用EPP自己做,最好用线将两侧的塑料片缝一下,中间插一段外径2mm的碳纤管,中间轴用细钥匙环钢丝,比大头针耐冲击,用的更长久。也可以用外径20mm成品轮,从中间切成两个轮,每个轮的重量0.5克,中间也要插一段外径2mm的碳纤管,轮辐钻几个1mm的小孔,用线将轮辐和海绵轮缝住,接缝处滴一点502,也很好用。升降、尾舵机除了用胶固定外,也要用线将它缝在3mm的EPP和加强用的塑料片上。由于2mm的EPP很薄、很软,上下机身与平机身之间,单纯用胶粘,时间长了容易开裂,最好将所有接缝处都要缝一遍。

网友:
请问下lz,翼面上大面积的epp的地方,会不会很容易破?
我用3mm时出现过这种情况,稍微一擦碰,就有epp颗粒掉下

  难到是我弄的板子材质不好?

网友:
楼主很适合当裁缝

楼主:
两架飞机所用的几种电池从上到下重量分别为:21克、29克、29克、37克,性能都较好,第三块虽有虚标,但很耐用,为避免广告嫌疑,后两块电池上的店名已去掉。
全部完成了,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2mm、3mm的EPP一般不会破,不会掉颗粒,可能是质量问题吧。

网友:
楼主的方法很独特也很精彩!能用碳杆不用开槽的话,制造难度会降低很多

网友:
请教楼主,碳杆是突出于EPP平面的吗?这样对飞行影响大不大?谢谢

网友:
还想问下楼主的材料是45倍2mmEPP吗?淘宝没找到…能否分享一下如何购得?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