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12FG在切入油门切断或油门锁定模式时,是否有灯光提示?

楼主(2011-04-15):
很费解,10C都有的功能,12FG难道没有吗?

网友:
没有的,10C出的晚,多些功能正常,12Z和14MZ还不是都没

网友:
我的T8FG就没有提示

网友A:
t8fg在开机的时候如果你的油门不在最低点,熄火开关启动什么的会提示,飞行中切换就没有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t8fg在开机的时候如果你的油门不在最低点,熄火开关启动什么的会提示,飞行中切换就没有le

这个是安全考虑,必须的

楼主:
买了12FG之后,现在倒觉得10C还是个功能和通用性最好的机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