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履带类的控和飞机的控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11-04-15):
飞机的油门杆是不回中的,履带类的是左右手都要回中的吗?

网友A:
如果是双流传动的话 只有一个油门

网友B:
我用的是TDF6A,固定翼用的ppm。飞直升机的控不太适合用在坦克上。但也可以用,只是直升机控油门的混控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