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油桶抽油盖!

楼主(2011-04-15):
哪位模友可以教我做一个安在油桶上的抽油的盖子!总是伸一根长油管进去加油太麻烦了!稍微具体形像一些啊!多谢啦!

网友:
找个针筒就可以,我家朋友就是这样

网友:
民工那里可以买的,你搜油桶盖

楼主:
回复 网友A:

针桶?那是不是还要伸到里面往外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啊?民工???

网友:
我就用2.5L的汽油桶,白色的扁的那个,相信大家都见过了。  桶口有2层盖子,分内盖外盖的。内盖用个尖东西扎个眼,穿合适长度的硅胶管进去,油桶里面的管子长度到底,头上挂个油滤,一方面当重锤可以始终保证能吸到油,另一方面也可以过滤燃料;油桶外面部分留个3厘米就差不多了。吸油的时候接上这个管头子就可以把油抽出来,加完油把这个小尾巴稍微一折外盖一盖,保证清洁。  吸油出来就用油泵或者大号的一次性注射器都可以,别说这你也不知道

网友:
对了眼别扎太大了,硅胶管要用点力塞进去才行,太大管子滑进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好详细阿!我知道了!谢谢你!辛苦啦!

网友D:
超级简单 用别人炸鸡了的油箱塞子 和管子改装一下成品油油桶盖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级简单 用别人炸鸡了的油箱塞子 和管子改装一下成品油油桶盖子就行了
哈哈!以后那个炸机的哥们每当看到我的油桶盖,就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