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的这2种陀螺仪有什么区别和优缺点?

楼主(2011-04-15):
4#6s配的接收是RX-2433,内置三维
陀螺仪
。
4#6和4#6 Bell的接受是RX-2428,内置陀螺仪带AVCS锁尾系统。

网友A:
RX-2433可以理解为现在很热的三轴陀螺,你把4#6S换成无副翼的用这个接受也可以飞,
2428就是标准的锁尾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