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啊,掉臭水沟了

楼主(2011-04-15):
请问各位大大,如何清理啊,直接回去用水冲,还是用酒精泡

网友A:
无水酒精 没事的 我帮人弄过掉湖里的450SE

网友B:
比掉湖里多一道工序

网友C:
楼主要不直接风干,然后.....

网友D:
清洗完喷点香水

网友E:
 可令的娃

网友F:
清水洗干净,再用高纯度的酒精泡。然后吹干。

网友G:
超哥的四轴,掉进强水沟里,烧了几个电调,其它还可以用呢~!
你的不怕吧~!

楼主:
我的烧了一个电调。其他腐蚀的还是蛮严重的 不过测了2组电池,还正常

网友H:
沒圖嗎
如果人直接用水,腐蝕看醫生!如果機用酒精,只要未短路小小腐蝕可能還用得

网友I:
没有烧掉就不错了

网友J:
清水洗净 桑拿烘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