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嘉欣F28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1-04-15):
把F28电池上的板拆了,还能充电吗?  会不会过冲过放啊?

楼主:
那块板好像是保护板  有没有知道的啊?  我坐等答 案啊

网友A:
看不太清除 我的f28电池充电的时候 充电器特别烫 都有些害怕 LZ电池都这样了要小心啊

网友:
可以充电的,用万用表量电压,充到4.2V左右看看充电器变不变灯,如果变绿灯充电器是带自动停电的。再充10分钟电压不升高到4.25V那么证明这充电器是带自动停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清除 我的f28电池充电的时候 充电器特别烫 都有些害怕 LZ电池都这样了要小心啊

很多人反映,美嘉欣F28充电器特别烫,说明原厂充电器功率不够!!原厂偷工减料!
注意不要连续充电!充完一组电池,要让充电器冷确后再充另一块电池!!

网友(2011-05-15):
那个板是过流过压保护板,最好不要取,有的类型锂电没保护板有爆炸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