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臀(取个有吸引力的名字,哈哈)

楼主(2011-04-15):
450飞起来后,偶尔的会看到垂尾高频小幅抖动,频率非常高,可能是什么问题呢,电子设备问题?(gy650+山寨9257)还是机械问题,在地面是看不到的。

网友A:
桨夹尾桨不平衡,轴承虚位大,尾轴稍有弯曲,都有可能。
我认为不是电子设备问题。

网友B:
检查尾管是否松动;尾撑杆螺丝是否上紧;副翼杆两边的长度;主旋翼是否做了动静平衡:主轴是否弯曲。这些是造成尾管上下震动的原因。(书上抄来的,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C:
重点查尾巴

网友D:
这个我知道了 尾撑的问题 把尾撑一头固定好 之后拧另外一头大概3 40度左右再上螺丝拧紧 我之前也是尾垂高频震动 尾撑调了下震动没有了 感度都上去了

网友E:
抖就让它抖吧 不影响飞行就行了

网友F: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试试看哈,不过我的尾撑拧的非常紧,另外上面有老大说轴啊之类的问题应该不存在,不是一直抖的,隔一会一下。

网友G:
我也是来学习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