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新手求教。。还是接线问题-。-

楼主(2011-04-15):
淘宝上淘了这样一个2.4G的 图传

发现AV接口和电源接口是分开的,不像柏通那种3P线整合在一起的,请问要怎么做才能和摄像头共用电呢?

摄像头用的3P线转AV和DC插孔 的那种线。。

电源接口就是右下角这个。。

网友:
在背面焊引线啊

楼主:
我用那种并联的 T插转2跟公头DC插头的 线可以吧?? 图传接收这边也是这样给 监视器和接收供电

网友:
哎 自己做个插线头就是了呀,早点热缩管、线材、插头,然后焊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