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ch和软极限怎么设置

楼主(2011-04-15):
刚刚装好一个轴,摸了老半天也没搞明白软极限怎么设置,请告诉我

网友:
同问,坐等楼下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的垃圾功能,限位之后不能复位,一定要断电,手动移轴断开限位,还不如不要.
不是那样的,是你没设好,软件限位设好后正常机器工作是不会碰到限位开关的.因为软位限位起作用,开机时回机床原点,碰到那个限位开关后也是自动返回直到离开限位开关.不会设的可以加我Q228825315

网友:
OverRide Limits=超越限位

撞上限位后,按“OverRide Limits”关闭限位,然后就能够关闭“复位”。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打开“Auto LimitOverRide”(自动超越模式),此后撞上限位,直接按“复位”即可。
如下图所示:

超越限位

超越限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装好一个轴,摸了老半天也没搞明白软极限怎么设置,请告诉我

设置好“软最大、小”点击“软极限”按键(黄灯亮起),就会按你设置的距离“限位”超过就自动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偷偷学

太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