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遇到难题了。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1-04-15):
2个齿轮坏掉了。。很头疼。又买不到了。想自己做。有A轴。应该可以做。不过不知道怎么下手。不会哪个什么WS。谁能帮忙。帮我画一个。其实我只需要刀路就好了。据说3D实体出刀路还要另外个软件。我更不会了。急用。谁能帮这个忙?愿出50元辛苦费。 多了给不起呢。有好心人么?还有不知道要什么材料做好。自己有个30MM的尼龙棒行么?还是雕刻个蜡膜做消失模具 或者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希望大家多多给点意见。
真的急用啊。机器动不起来了。我哥求了我1个星期了。我也一点办法都没有。软件不会用啊。哎。。

大齿轮直径31.5  小的直径是21.5  不知道为何这么不标准。
齿摸不会看。

楼主:
照片大家看看

楼主:
照片大家看下

网友:
有图纸吗?我可以免费帮你画个3d

网友A:
‘有图纸吗’这四个字是不是论坛暗号啊?咋都挂在嘴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吗’这四个字是不是论坛暗号啊?咋都挂在嘴边呢

此图纸非彼图纸

网友:
逃保买一个有吗?

网友B:
如果只有这两齿轮配合的话,找两个大小一样的替换就行了吧,自己做个直齿的也应该没有问题,自己做模数就随便了吧

楼主:
就是TB没有啊。要是有我也没有这么头疼了。谢谢楼上的愿意帮忙。图纸是没有的。只有外直径尺寸。内圆和偷重的可以不用做。就是只用做齿就可以了。其他的我都会。齿轮的齿还不知道怎么测量。谁能教教下我怎么测。看看这是什么齿型的?是标准齿型么?看图可以数出多少个牙齿。然后直径大的是31.5小的是21.5 就能算出?我对齿轮的齿模不清楚。才请大家帮忙的。不然2纬图纸我早就画好了。头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有这两齿轮配合的话,找两个大小一样的替换就行了吧,自己做个直齿的也应该没有问题,自己做模数就随便了吧

之前我也想做直齿的。不过你看这牙齿都蹦这么厉害。直齿我看那是浮云。这2个轮受力应该比较大。
就算有了图纸出了刀路。我还头疼用什么材料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我也想做直齿的。不过你看这牙齿都蹦这么厉害。直齿我看那是浮云。这2个轮受力应该比较大。
就算有了图纸出了刀路。我还头疼用什么材料做呢。

材料用特氟龙棒估计比尼龙好得多。

楼主:
谢谢。意见收下了。明天就去看材料去 。

目前只有外直径的尺寸 大的31.5 小的21.5 看图要是能确定并帮忙画个图出个刀路。小弟感激不敬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TB没有啊。要是有我也没有这么头疼了。谢谢楼上的愿意帮忙。图纸是没有的。只有外直径尺寸。内圆和偷重的可以不用做。就是只用做齿就可以了。其他的我都会。齿轮的齿还不知道怎么测量。谁能教教下我怎么测。看看 ...

齿形好说,直接做标准渐开线齿一般都错不了
材料么,看你这齿轮是什么工况了
至于模数可以测量分度圆直径,既然你这是两个配合的齿轮也可以合在一起测量两个齿轮的分度圆半径的和,然后根据齿数算模数
再自己D相应模数的铣刀或直接买成品立铣刀,我建议买成品刀,自己磨的难度很大
这个只要有A轴做起来应该是相当轻松的,前提是你这个A轴的回差要很小,定位、转动扭矩也要大一些
至于控制就简单了,图可以画齿面展开图,A轴当Y轴用,就是铣一排斜槽而已,槽形取决于刀的形状

楼主:
晕,刚刚怎么突然上不了51了? 有人愿意帮忙不? 齿轮厚度是8 直径大的31.5 小的21.5

看起来齿的倾斜角度是45度的样子

楼主:
 还有个问题。哪个铣齿轮铣刀 直齿的铣刀可以用圆型的成型盘铣刀。

立式成型齿轮铣刀 又叫什么名字?哪有卖。TB怎么搜索?找了半天。搜不到。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名字。

楼主:
指状铣刀... 这个是我找到的答 案。不过BT搜索不到。

指状铣刀... 又叫什么铣刀?是不是内R铣刀?看起来又不像呀

网友:
找机加工的做副钢的吧,几百块搞定,

网友:
不知是哪里用的,但应该换成直齿的也能用吧???